[维修求助]
IPHONE 5S摔后不开机电流卡0.1A

楼主(2017-04-21):
IPHONE 5S摔后不开机电流卡0.1A,能联机显示DFU模式,测CPU和硬盘的9路供电都正常,始终和复位都有,开机白苹果显示1秒后立马黑屏,电流定格0.1A不动。整板没发现有掉件,客户反应手机是从1米高的桌上掉下,请同行指点!

网友:
刷机看报错没有?直接DFU可能是硬盘问题,还是先刷机看看报错吧

网友:
会不会是板层有摔断线?

网友:
刷机看报错代码。

网友:
检查下有没有明显摔断裂的痕迹。在那入手。

网友:
我上次修的一个5摔的漏电

网友:
这种像硬盘问题 先刷机试下比较容易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