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H81M-DS2 短路简单维修

楼主(2017-04-21):
最近都懒得修板了,一般都是直接换,不过坏板拿来拆件或者卖废品有点可惜,你懂得。今天得到一块不触发的技嘉H81M-DS2主板,外观还可以,两年左右的板子。

直接测开机排针,只有0.94v,这个电压一般上拉于待机3.3v,测待机3.3v为1.06v,手摸1117发热!明显短路了!测对地20多欧,拆掉附近的电容,还是短。

附近只有这一个电容,所以决定烧鸡了,直接用ATX电源的3.3v!

接好线打开电源的瞬间,IO附近一阵青烟,仔细观察,嘿嘿!某电容糊了,拆掉立刻不短路了,维修结束!

 会员9005352元2023-7-13 12:04

网友A:
烧鸡大法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法还是挺实用的

是的,简单粗暴,能省很多事哦。

网友C:
我就喜欢修小东西短路的 像io短路我都懒得换

网友D:
迅速,准确,加分鼓励。

网友E:
简单粗暴,能省很多时间,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电容。

网友F: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上电就烧出敌情,立马解决。简单明了

网友:
什么情况,用什么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喜欢修小东西短路的 像io短路我都懒得换

板子可以的话,换换芯片还是值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迅速,准确,加分鼓励。

这种故障最好修了,我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简单粗暴,能省很多时间,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电容。

肯定是电源的滤波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谢谢加分 !!!!!

网友G:
楼主的方法,很值得我学习,小短路,那别的短路能否请教一下,比如,电源保护。拔掉4P也是闪一下就没了,绿线拉低。我把串口芯片和网卡芯片拆了,也不行,接下来怎么弄呢。大师。

网友H:
烧鸡大法也带会烧 ,烧不好 主板烧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方法,很值得我学习,小短路,那别的短路能否请教一下,比如,电源保护。拔掉4P也是闪一下就没了,绿 ...

电源直接保护的话,就是严重短路,一般测电源插口各线的电阻、各大电感对地有无短路,网卡一般不会使电源保护,很多主板的网卡都有待机3.3供电,即使完全短路了也就是1117发烫,主板不会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H:
烧鸡大法也带会烧 ,烧不好 主板烧挂了。

是啊,控制火候嘛,得知道哪里能烧哪里不能烧,还要看最高得加多少电压

网友:
就喜欢修小东西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最好修了,我喜欢

大家都喜欢这样的故障,来钱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简单粗暴,能省很多事哦。

确实,维修的好方法

网友:
ATX 我给满分

网友:
青烟袅袅升起 收起人民币

网友:
烧鸡大法还挺好用!

网友I:
收了多少钱  老实交代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收了多少钱  老实交代

换下来的板子,修好再卖

网友J:
  楼主烧鸡技艺令人佩服,有时想试但又怕扩大事态就不好了!所以。。。。呵呵,新手的肺腑之言啊!

网友:
呵呵赚钱的故障

网友:
电鸡法真用的好,直接找出真像

网友K:
简单粗暴,能省很多时间 加分鼓励。

网友L:
这种故障如果一步一步慢慢排查的话估计要大半天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楼主烧鸡技艺令人佩服,有时想试但又怕扩大事态就不好了!所以。。。。呵呵,新手的肺腑之言啊!

只要电压不超过这个点的正常电压,一般不会出大问题,连接线不要用特别粗的,用稍细的线可以限制一点电流,以免把pcb铜箔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K:
简单粗暴,能省很多时间 加分鼓励。

多谢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故障如果一步一步慢慢排查的话估计要大半天时间

把相关的零件一个一个拆下来测,一天都不要忙活其它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电压不超过这个点的正常电压,一般不会出大问题,连接线不要用特别粗的,用稍细的线可以限制一点电流 ...

  以后有机会就应用一哈,多谢楼主指教!

网友:
这机烧的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