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80维修一例

楼主(2017-04-21):
机器型号:14-5480
板号:DAJW8GMB8C1
故障现象:待机0.019-0.021-0.017-0.022 乱跳。按开关没反应。电池不充电。
维修过程: 隔离电压正常  线性3 5V 正常  待机3.3V正常  次机5V是触发后才有的。
ACIN 正常  LID 正常  WRST正常  三板斧 刷BIOS  故障不变  换EC 故障不变。蒙B了。。
后来仔细打了下3.3V待机电压 发现在3.325-3.342-3.523 跳变。上波波 测到下图:

线性和待机3.3都不稳。换IC, 手头上没有 用TPS51123 代换。 这个是可以代换的。。 换好后抓波:

嘿嘿i 一条线了。 待机也不跳了。 插上键盘。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58 不动了。 插上内存,刷刷亮机了。
维修总结:
1 用万用表可以量到3.3待机 以为是好的。我的是自动量程的表。测电压基本都会小跳。。这点不好。
2. 有待机的话应该可以充电吧。测充电IC工作条件 发现  3 4 7  都没电压 。傻傻的想先把充电修好。。 走错路了。。 绕圈了。
3. 换EC是因为第一步都测量错了。。 导致无辜的干了EC
4. 这个机器,待机不正常,是不充电的。
5. 问题其实很小,就是待机IC不良,输出不稳定。导致电压跳变。。
谢谢大家,就到这里吧。加点分,不够用了。

网友A:
lz用的什么牌子的试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用的什么牌子的试波器

EDS102CV

网友(2017-11-22):
我修的,没开机5V就是有的了。是不是BIOS坏了,但开机的话内存电压瞬间就悼了。除CPU没电其它都有电

网友(2022-04-19):
100M示波器是不是修本本不够了,感觉要买个200M的。

网友(2024-06-03):
我的示波器要换了,频率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