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580S不认独显

楼主(2017-04-21):
接了个神州K580S,,笔记本开机可以进系统认的到独立显卡(N13P-GT-A2),,但是用鲁大师测试显卡性能要蓝屏,,蓝屏重启进系统就不认独显了。。。刚开始还以为显卡问题,,上BGA  在测试还是一样的,,,就估计是显卡芯片问题,,但是一查这个芯片价格太高了。。估计用户接受不了。。。在仔细检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显卡供电电感3个都有需焊的情况,,估计是温度高导致的,,,把电感焊好进系统测试都正常,,,,,,装机收钱。。。

网友:
还好仔细啊 差点走上不归路了。。这温度也太高了吧 电感都能搞虚焊。

网友:
电感都能虚焊

网友:
怎么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羡慕有双好眼睛。。。

网友:
还从没见过电感也能虚焊的  呵呵

网友:
请2不要刷屏,

网友:
这捡钱的也得有双好眼睛哦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现在分不好赚,在这里回复混1分,请楼主见谅

网友:
我的话可能都干显卡了。。。

网友A:
不可能电感虚焊  我就没见过电感虚焊的

网友:
这也能虚焊  学习

网友:
不可能有虚焊,前天也修了这台机器。。。不过是充放电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电感虚焊  我就没见过电感虚焊的

我也是这样觉得,楼主可能只是巧合

网友:
这样的故障 来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