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清除BIOS密码求助,重写ROM芯片也没用

楼主(2017-04-21):
惠普的T5145迷你电脑,进BIOS有密码,拆焊ROM芯片写备份好的没有密码的ROM也不行,还需要怎么做?芯片组是VIA的

网友:
短接CMOS清除没用,拆电池没用,无法进系统,USB不识别,PXE也无法启动,还有招吗?

网友:
换个ROM芯片试试

网友:
放电放时间长一点试试

网友:
难道有密码芯片?

网友:
TPM 芯片存在
你光刷bios 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