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0掉电维修

楼主(2017-04-21):
今天同行送来一Z460机器,板号:LA-5751P,故障:上电0.65安培掉电,拆开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测电压pl11 和PL10无电压,测PU12 26脚和38脚无电压,追查+5VS是由+5VALW经过U10转换成+5VS,查U10  5678脚正常, 123脚无电压,4脚控制极无电压,4脚应该是高电平才对,追查4脚链的R228和Q20D极,查B+19V正常,R299另一端无电压,难道R299坏了,拆掉测量20K正常,拆掉R288测量无穷大,换上一个上去,U104脚19V,开机测试电流一路小跑,开机正常,至此此机器修复,菜鸟修机器不容易,希望大家给加给分。

网友:
是一个转换管  3v的遇到的多

网友A:
就凭发图,就加分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凭发图,就加分 了

谢谢啊,没分了,谢谢加分

网友B:
一颗小电阻导致,加分鼓励。

网友:
LZ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C:
修电路比修桥有意思。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支技

网友:
后级电压没出呗

网友D:
是R228,R229不是R288,R299。。。。。。还不给我加分

网友:
又是后继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R228,R229不是R288,R299。。。。。。还不给我加分

呵 我打错字了,能看明白就行了,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颗小电阻导致,加分鼓励。

谢谢支持,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电路比修桥有意思。加分鼓励

是的我现在很烦做BGA植球

网友:
经验和技术都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努力......

网友:
后级转换电路出问题喽,场馆控制级没电

网友:
互相学习吧 ,我也是小白

网友:
这个修的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