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U盘启动盘制作成iso文件

楼主(2017-04-21):
先把启动U盘插入到电脑USB接口,正常连接。电脑上就能看到了,我这里是一个WIN 8系统安装启动U盘
打开提取ISO软件,如下图所示,选择“启动”菜单下的“从软盘/硬盘驱动器提取引导扇区...”,制作引导文件。
弹出“制作软盘映像”窗口。“软驱”选择U盘位置,我这里是J:盘符。再选择“输出映像文件”的路径。然后点击“制作”。
提示:软盘映像制作完成!“确定”。
将文件后缀*.bsf改为*.bin,准备等会儿用
在软件“本地目录”打开U盘,将U盘里的所有文件全选中并拖拽至虚拟区域,如下图所示。 准备制作ISO文件。
接下来,选择“启动”菜单下的“加载引导文件...”把刚才的的boot.bin加载
此时,你会看到在软件界面左上方的“光盘目录”右边显示为“可引导光盘”。 现在引导和启动文件都准备好了
选择“文件”菜单下的“保存”,保存提取出来的镜像文件。设置文件名称,选择输出路径,保存类型为*.iso,“保存”。

选择好路径保存完的就是打包好的ios文件啦!!!
不容易  求好评 求加分 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我 很乐意帮助大家!!!

网友A:
这样是把U盘里的启动程序通过这个方法提取出来然后再制作成IS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把U盘里的启动程序通过这个方法提取出来然后再制作成ISO

是的  打包成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打包成ios

懂了,有学到了一点知识

网友:
学习了,不错,以后可以多试

网友:
视频这么详细

网友:
UltraISO 用这个就能自作成ISO

网友: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网友:
学习了,ISO还不会引导呢!楼主威武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U盘不能用吗 非要IOS

网友:
很好很好这个方法倒是不错的选择 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暂时还每遇到过, 先Mark一下

网友:
i回到房间都是练腹肌练散打浪费

网友:
很多年前我也是用这种方法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