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投影仪花屏

楼主(2017-04-21):
索尼投影仪VPL-CX71.平时投影仪修的烧基本就是修修换灯泡,不开机的 这种华屏的修的少 所以发帖出来求助下

网友A:
DLP 坏了,报废吧,要小千把块

网友:
检查LCD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DLP 坏了,报废吧,要小千把块

问了淘宝买灯泡的 他们说是液晶晶片坏了200一个 有3个 不知道买回来换上去行不行

网友:
液晶片   坏了吧?

网友:
检查LCD排线和有关屏电路

网友:
你这个换液晶片总成可以解决,单换一块液晶片的话不是专业的换不了的。

网友:
谢谢大家 问题解决了 换红色的液晶片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