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详解显示器灯管更换 宏基V193W 暗屏维修

楼主(2017-04-21):
科目 显示器灯管更换

型号       宏基V193W

故障     开机5秒暗屏

      ACER V193W 开机几稍暗屏 电源灯绿色 手电照明下有图像 一般可能性有高压电路、灯管、高压及灯管双重。麻溜的拆机检查了一下电源板无异常,测试灯管,12V 电流一般正常的都是0.7左右

    测试结果上部分两根灯管漏电或者老化 习惯性做上记号 拧掉螺丝 取掉盖板 拧回中间这个 临时固定液晶面板

取下铁框 拧掉刚刚的临时螺丝 分离液晶面板和背光板 面板取下放一边 最好用纸盖一下

剩下背光部分相对好拆一些 因为液晶面板已经取掉不存在风险

左右两边插入镊子或者刷子 灯架取下 再次验证是否异常 找到长短一样的新灯管 准备更换

分离灯管高压线和灯管架

取下坏的灯管 开始焊接新灯管 焊接手不能抖 耐心 细心

两根灯管都处理好之后 装回灯管架 固定线路 再次检查灯管

反顺序装回刚刚的配件 特别装液晶面板的时候必须特别小心

维修结速 换灯管要的就是耐心和细心

网友A:
论坛最近图片上传有问题 请版主或者管理看到 把最后面重复的几个图片删除一下 谢谢

网友B:
写的挺详细  适合新手看贴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C:
我前几天换一个三星27寸 灯管 差点没把屏搞坏

网友:
要是有一套灯管测试一下就好了最后还不是灯管坏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群创屏,灯管脱焊了。

网友:
属于基本功了  胜在详细  一个字 稳! 加分鼓励

网友D:
换灯管就是占用时间多些   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收费的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要看几灯管,4灯的,只要有2灯是好就都不换灯管,我改高压。换灯麻烦。

网友E:
我都不会换灯管了,都改套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都不会换灯管了,都改套件了

改LED套件 更方便 但是背光会有点怪怪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改LED套件 更方便 但是背光会有点怪怪的

这个我倒是没发现,都还蛮正常的,而且基本无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最近图片上传有问题 请版主或者管理看到 把最后面重复的几个图片删除一下 谢谢

这是正常的吧
有时候 图片 没编辑好 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的挺详细  适合新手看贴

是的 按就是新手 看着很受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前几天换一个三星27寸 灯管 差点没把屏搞坏

能说说惊险之处吗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灯管就是占用时间多些   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收费的

这个一般收80左右吧

网友(2018-01-28):
支持一下,我是最烦换灯管的了!!!!!!!!!

网友:
叙述的很详细,图文并茂,一学就会。

网友:
直接换成led不行吗..........................

网友:
牛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维修台很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倒是没发现,都还蛮正常的,而且基本无返修
改LED套件 安全 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