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没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04-21):
三星R467没CPU供电或加电不显CPU反面的NEC大电容坏的多。论坛里都说加电不显示NEC大电容的问题,其实没CPU供电也和它有关系一般换4个330的电容就好了。我修好好多了。

网友:
这也发个贴

网友:
这个是好早以前的通病贴了,做维修的都懂

网友:
就是啊 电容短路下掉就好;

网友:
   料板都拆没了  你才发

网友:
除了330还可以加其他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