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死的小强啊!!DELL 2420维修

楼主(2017-04-21):
同行拿了台DELL 2420过来 试机19V短路 拆开直接电容秒杀 。。。。。。。过了两天又拿过来了 妈的 在秒一次 另一个电容又是短路的 。。。。。。过了快一个月了 今天客户又拿来了 还是19V短路 !!!我就奇怪了 这机子还跟我耗上了是不 三下五除二 在拆 烧机大法在用上 在秒一个 又好了 。。。。有没有哪位大师碰到这么奇怪的问题?这机子还会在回来吗?

网友A:
小强能给我们带来财富

网友:
没秒干净啊   这次给它秒干净

网友:
总是19V短路烧电容,肯定还有其它地方IC  MOS故障引起的

网友:
这个 我还真没遇到过 他的机子电容怎么那么容易坏

网友:
我比你情况惨 老是烧显卡芯片上管 显卡芯片都换掉 IC也换掉 滤波电感啥的第一基本换掉 还是三五天又显卡烧坏 我自己机器 DELL N4110 看来顶不住了

网友:
客户应该用的不是原装充电器吧?

网友:
建议更换适配器,这个可能是外部供电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跟客户工作环境有关,笔记本工作在阴暗潮汐的地方。

网友:
估计是适配器问题!

网友:
考虑下适配器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一个DELL的。但是老机器,等机芯片是17020E,等机只有0.003也就是只有线性电压无3/5发换了后正常出来。但开机没几分钟就大短了。结果发现51117的上管烧了。连接换了四个都要烧。后来直接换到51117才搞定。应该是芯片本身不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强能给我们带来财富

同样的问题保修都没过 带来的是麻烦不是财富。。。

网友:
这问题修着得劲,但是老返就烦人了,还是同一故障

网友:
生意不错,慢慢来哦

网友:
搞过没有换个电容上去?看看电源吧,可能电源有问题的

网友:
有条件的话量量19V的波形

网友:
小弟路过 学习一下

网友:
这款机器19V公共点容易跟D壳打火引起电容短路的,修过几台都是同一个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老是出现也是麻烦

网友:
和这机器的设计有关系  主板和底壳之间有一点点距离 很方便小强这些。

网友:
真该考虑适配器了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特殊,一般拆去短路电容,很少有返修还有电容坏了

网友:
适配器会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