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7A2档代码简单修复

楼主(2017-04-21):
     网上收了一块映泰坏主板,板号:BIOSTAR A75A2 V:6.0

拿到手后,对主板打值。前置后置USB打值均为640,正常。内存供电430,cpu供电490,总线供电800,桥供电160,都正常。装上诊断卡,假负载,打值卡,短接开关成功触发,复位灯一闪即灭,开始跑码,一路跑到54。

短接复位开关几次,仍旧跑码54,确认故障是档代码54.
印象中15、18、22、55都是档内存代码,代码54可能也是档内存代码。档代码当然是按照查供电、时钟、复位的顺序来进行维修。测供电:内存1.5V,vdda2.5v,cpu供电0.8v,总线供电1.2v,桥供电1.1V,全部正常。再查小供电,内存负载供电0.75v,vddspd0v,正常vddpd供电为3.3v。找到问题了,spd供电没有。一般spd供电直连vcc3.3v,没有电压常见为断线。观察内存插槽旁边和方面,发现敌情,内存插槽旁边ddr3丝印处发现pcb腐蚀拱起,用镊子剥去pcb,发现断线,直接上锡接好,用万用表蜂鸣档短接vddspd和vcc3,通了。

立马上电,测vccspd为3.3v,一路跑码亮机。

至此维修结束。新人发帖,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
悲剧,第一次发帖图片都丢了只剩一张,怎么回事啊?

网友:
内存spd断线导致

网友:
这个故障算是捡钱了。不过还是加分鼓励。

网友:
spd供电没有,是常见故障

网友:
spd断线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SPD供电断线是捡钱的节奏

网友:
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