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7-04-21):
这个芯片显示后大概十几秒掉电——感觉是CPU供电这边的问题,大神分析下咯

网友A:
示波器测波形看看正常不

网友B:
掉电有时候真心不好修,15S掉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掉电有时候真心不好修,15S掉电?

不是 进系统死机或掉电得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 进系统死机或掉电得启

三板斧刷BIOS,干IO 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板斧刷BIOS,干IO 干桥

我换了VID的电阻 不怎么掉电了——但过系统图标卡死——,现在还给客户了—

网友D:
这种疑难杂症修起来就是麻烦,不停的试,很耗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波形看看正常不

波型很正常——就是容易死掉或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疑难杂症修起来就是麻烦,不停的试,很耗时间

而且还赚不到钱——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