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3s充电慢重启蓝屏维修

楼主(2017-04-21):
客户红米3s摔后充电很慢,充电电流只有100ma左右,换电池一样问题,后来在尾插加二极管飞线到电池正极,充电电流上去了,装机给客户,两天后返修,客户说时不时会死机蓝屏重启,充电电池电量不准,无奈,不能偷懒只能修主板,把飞线取消,主板拆下来把屏蔽罩拆下来没发现什么异常。然后试下充电电流,充电电流正常了,装回去又不正常了,然后到处压一下芯片,压一次试一次,压到图上红框位置有惊喜, ,电流正常了有450ma,加焊下芯片,装机测试了两天不重启不蓝屏,充电正常,完工!!!

网友:
很明显是摔虚焊了。

网友A:
尾插经过一个二极管到电池这样的充电方式不建议使用。容易出问题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尾插经过一个二极管到电池这样的充电方式不建议使用。容易出问题 。

为什么?能讲解下嘛

网友C:
芯片虚了吧,一般摔过的手机,总有些芯片要虚

网友:
虚焊问题真多

网友:
大神,讲一讲吧

网友:
盲修修复率高,才是高手。有经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能讲解下嘛

第一电压太高,第二充满电还还继续充,电池很容易鼓包。

网友:
耐心+运气,也是个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一直修电脑了,现在想接触下手机,不知道手机的水有多深呢

网友:
手机砸刷机的?

网友:
是的,你说的很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尾插经过一个二极管到电池这样的充电方式不建议使用。容易出问题 。

飞线是懒人所为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芯片虚了吧,一般摔过的手机,总有些芯片要虚

能找到虚焊的还好,没图纸电位找不到只能一个一个瞎焊

网友:
虚汗就只有看今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找到虚焊的还好,没图纸电位找不到只能一个一个瞎焊

那也没办法,有时候没资料就是这么束手无策。

网友:
   楼主,真耐心。感觉国产手机图纸都很难搞啊,有图纸的话有些主板问题就好解决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线是懒人所为嘛

服了你啦。这样真心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尾插经过一个二极管到电池这样的充电方式不建议使用。容易出问题 。

这个方法适合山寨机器和老年机器多些啊

网友:
这个要有耐心啊。要一个个地方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法适合山寨机器和老年机器多些啊

老人机和山寨机我基本不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电压太高,第二充满电还还继续充,电池很容易鼓包。

谢谢你的解答,这个下次用的上

网友F: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是边充电边按每个芯片,不是按住再接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是边充电边按每个芯片,不是按住再接充电器

压一次,充一次,一直按着都没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