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电路图入门

楼主(2017-04-21):
一、    手机原理图的种类:
手机电路图共分四类:1、方框图; 2、整机电原理图;3、元件排列图; 4、彩图。
1、方框图:
利用方块形式粗略概述手机的结构与工作原理,方便初学者掌握手机的结构与工作原理,为初学者读懂电原理图打下基础。
2、整机电原理图:
利用电子元件符号清楚表示手机中各元器件的连接和工作原理,方便维修时分析电路原理及故障分析。
3、元件排列图:
利用元件编号在 板位图上标明元件所在位置;方便维修时寻找元件在机板上的位置。
4、彩图:
即手机照片,方便维修时对照机板元件缺损、错位、元件方向。
二、    手机电路图的读解原则:
1、读图前先要打好电子基础,熟悉各种电子元件符号、特性和用途;电子元件在电路中的接法;电路中电流、电压、电阳之间的关系(欧姆定律)。
2、先读懂方框图,大概了解本机的结构(如用哪种电源结构、哪种时钟电路);然后按所学的原理去分析原理图。
3、读图时应先弄懂直流供电电路,后弄懂交流信号通路。
4、手机电路图是有规律的,一般电源居左下;控制居右下。左射频右逻辑;上收下发中本振。
三、手机电路图的读解方法:
1、电源电路读图要点:
1)、先了解本机属哪种电源结构(分三种);以电源集成块为核心。
2)、从尾插或电池脚开始,找出电池电压(VBATT、B+)输入线;电池电压一般直接供到电源集成块、充电集成块、功放、背光灯、振铃、振动等电路;也可从上述电路往回找。
3)、在电源集成块、键盘、内联座处找到开机触发线(ON/OFF或标有开关符号)。
4)、在电源集成块上找出各路电压输出线(包括电压走向、电压值多少、是恒定的还是跳变的、在哪个元件上可测到该电压)。
1)VDD——逻辑电压给CPU、字库、暂存等电路(1.8V/2.8V)
2)SYN-VCC(XVCC)时钟电压,使13M电路工作(2.8V)
3)AVCC——音频电压(2.8V)
4)VREF——中频电压(2.8V跳变)
5)3VTX——发射电压(3V跳变)
6)SYN-VCC——频合电压(2.8V)
7)VRTC——实时时钟电压(3V)
8)SIM-VCC——SIM卡电路电压(3V/5V跳变)
9)RST(PURX)——复位信号(0-2.8V)
4)、在CPU与电源集成块间找到开机维持线(WD-CP、WATCCH DOG)。
5)、从键盘、电源集成块旁边的开关符号到CPU找到关机检测线。
2)、充电电路读图要点:
1)、以电源集成块或充电集成块为核心,找到充电电路。
2)、从充电接口(尾插)到电源集成块或充电集成块找出外电输入线
3)、从外电输入线(DC-IN)到CPU(或电源)找到充电检测线(CHECK)。
4)、从CPU(或电源)到充电集成块找到充电开关控制线(CHARG-ON)。
5)、从充电集成块(或电源)到电池脚(VBATT)找到充电压输出线。
6)、从电池脚(VBATT)到CPU(或电源)找到电池电量取样线。
3、13M时钟电路读图要点:
1)、以13 M晶体为核心,在中频或本振旁找到13M电路;分清属哪种电路结构 。
2)、从电源到晶体电路,找出13M电路供电线(SYNCLK-VCC、XVCC)。
3)、从晶体到中频,从中频到CPU,找出13M的走向。一般13M走向:
a) 经放大后送给CPU作运行时钟。
b) 送本振电路作频率参考(当本振在中频内部时,此路省略)
c) 有和弦振铃电路的手机13M时钟还送到该集成块作运行时钟。
4)、从CPU到13M电路找出AFC控制线。
4、接收电路读图要点:
图纸左上角找到天线符号——经过天线开关——高频滤波器——高放管(在中频内部)—— 一、二混频电路(新型机没有)——(在这之前接收信号有900M/1800M两路)中频——解调出四路基带(RXI-P、RXI-N、RXQ-P、 RXQ-N);送到逻辑音频电路进一步处理。
5、发射电路读图要点:
1)、 在CPU与中频间找到四路发射基带信息(TXI-P、TXI-N、TXQ-P、TXQ-N)。
2)、在中频与TX-VCO间找到发射控制电压线。
3)、在TX-VCO——功放——天线开关间找到900M/1800M两条信号线(包括发射频率取样线)。
4)、CPU与TX-VCO间找到频段切换信号线(BANDSEL)。
5)、在功控找到功率取样信号输入线、功率等级线(POWLEV)、功率控制电压输出线(POWCONTROL、PAC)。
6)、找到功放的供电线(PA-B+)、功率控制电压线(POWCONTROL、PAC)、频段切换控制线(BANDSEL)、信号输入线(GSM-TX-IN、DCS-TX-IN)、信号输出线(GSM-TX-OUT、DCS-TX-OUT)。
6、本振电路读图要点:
以为RX-VCO核心,(一般在中频或本振旁)
1)、从电源到RX-VCO供电脚找到电源线(SYN-VCC)。
2)、从13M时钟电路到频合(中频、本振IC),找到13M输入线。
3)、 从CPU到频合(中频、本振IC),找到SYN-DAT;SYN-CLK;SYN-RST;SIN-EN;四条数据线。
4)、在中频与RX-VCO间找到控制电压线。
5)、在RX-VCO与中频(频合)间找到本振信号输出线。
1)、把本振频率取样送入频率合成集成块内。
2)、本振频率送入中频内部,经分频后对接收信号进行解调;对发射基带信息进行调制和发射鉴相。
7、SIM卡电路读图要点:
以SIM卡座为核心(在电源或CPU旁);分清属哪种电路结构。
1)、在电源或CPU至SIM卡座间找到SIM卡供电线(SIM-VCC);有些手机SIM卡电路带升压电路。
2)、SIM-CLK、SIM-DAT、SIM-RST三线直接送入CPU或通过电源集成块再到CPU。
3)、SIM卡编程端(SIM-VPP)与SIM卡供电线(SIM-VCC)相连接,不参与工作。
4)、有些手机SIM卡电路带有接地保护电路。
8、送话电路读图要点:
以电源或CPU为核心,找到咪头符号或MIC英文。
1)、在电源或CPU——咪头正端电源线(由间串有电阻)。
2)、在电源或CPU——咪头正负极间有两条信号线(中间串有电容);若咪头负极接地时,只有一条信号线。
9、受话电路读图要点:
以电源或CPU为核心,找到听筒符号或EAR英文。
1)、一般有两条信号线,中间串有电容或并有电感接地。
2)、翻盖机通过排线座后再到听筒。
10、其他电路读图要点:
包括振铃、振动、灯光、翻盖控制电路读图比较简单,按照所学工作原理分析即可。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文字版本,其实修手机看原理图很少,点位图使用的多一些

网友:
只是来膜拜的。真没想再学习了。

网友:
入门 基础呀    小白学不错 的

网友:
这个好 入门基础

网友:
准确率高吗,这是通用标称把

网友:
一通百通的  电脑 通了 手机也差不多了

网友:
很高很好 可以精华

网友:
原理图还有点位图配合着用才是王道

网友:
我是修笔记本的现在想学一下手机,楼主谢了

网友:
可以可以,赞一个

网友:
楼主总结的非常详实,感谢分享;另外感觉手机维修的学习方法类似于家电维修,方框图、原理图、点位图、彩图。实际维修中,原理图面向分析,点位图面向查找,二者配合起来,会让维修得心应手。

网友:
最近正好学电路图  谢谢楼主了

网友:
入门 基础 谢谢楼主了

网友:
我们的小林林,膜拜:lol:lol

网友:
好——不错的——,就是看不太懂

网友:
实地学习中,没有基础一个月了对电路图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
这个基础不错,先收藏了,以后接触手机行业可能用得上

网友:
手机 --------------手工

网友:
其实修手机看原理图很少,点位图使用的多一些

网友:
这个 对于 新手还是有用的

网友:
修手机还是点位加原理才高效阿

网友:
正好最近想学学手机 感谢楼主分享哈

网友:
我是修笔记本的,看了饼哥视频 图纸一般都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