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苹果版号 CEO C16AMB-VS的维修!电流0.2左右掉电到暗屏

楼主(2017-04-21):
时间:2017.4.21
地址:维修间
人物:山寨苹果 CEO 版号C16AMB-VS
问题:从触发电流0.2到暗屏的维修
直接进入正题:
接同行一台山寨苹果,上电测试后发现触发电流0.2左右立即掉电且电源接口边上的一蓝一红灯交替显示,能再次触发,拆机吧,看图:为了防止伸手党,请回复后看内容吧

机器正面的LOGO,第一次见吧,什么机器都可能会遇到

看主板板号:C16AMB-VS,这种山寨板子肯定是找不到图纸的,不要发想的了,慢慢修了,在坛子里搜索下,发现全是上传BIOS的,随手下载了一个,写上去问题一样,看来确实是缺少电压造成掉电的了,简单测试下无短路后开始先看内存供电(这里走进一个小误区了),没有跑线,发现在触发的时候有一个1.5V的左右电压出来然后掉了,以为这个电压就是内存的电压,因为它也靠近内存的接口。查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于是上内存的假负载,才发现这个1.5V的电压不是内存的供电,于是跑内存的供电,原来是另一个供电产生的,这两个主芯片及电压都在一起,刚好出来个1.5V就以为是内存的了,通过跑线后发现真正的内存供电:

图中的左边应该是桥供电,右边才是内存的供电,用表测量在触发的时候根本没有电压出来,心想没有电压不会电源这么高的啊,上波吧:

看到这波了没?不对啊,电压怎么才这么高就掉电了,而且这波好杂乱哦,打下管的控制脚,发现下管的4脚就没有电压出来,这时查了下主芯片,主供电芯片上标号:PIZI,查到实际型号是RT8237

这种芯片一般有供电有开启就会有输出的,正好家里有这个芯片,换个,结果依旧,于是开始查芯片本身:
7脚的VCC供电正常,3脚EN无电压,于是跑线,发现连接到一个电阻,电阻的另一端已经对地为0,这里不对,开启不会是对地的,于是断开电阻,飞个边上的桥的开启信号过来:用波测量:

这时候发现内存供电正常了,内存的假负载上其它电压也已经产生,看电流停在0.5A,心想应该差不多亮机了,断电上内存,发现电流几次跳变后到.7几,呵呵,亮机的电流,断电插屏,满怀信心的开机,不亮机?Wht?不会啊,重新插一下屏线,还是不亮,这时注意到屏其实已经有变化了,想起来开始刷过BIOS的,这时重新把备份的写回,再次上电,发现故障依旧,但原机的BIOS是有LOGO的,很明显能看到屏已经有显示的了。暗屏,接着修吧:

看屏线接口测量下来发现并没有短路,因为没有图纸,不太好判断,测量中发现有3.3V,还有5V,这个5V应该是给摄像头供电的,山寨机,5V给屏供电也是可能的,花了近一个小时的仔细对比后,发现接口上的三根线没有电压,这三根线是连在一起的,基本上能断定是给屏供电的,但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电压,用可调电源先从3.3V试机吧,发现屏供电可能是19V的,这个好办了,跑线发现最近的一个地方是FB7,没有用料,找个保险上去吧,看看结果:

再次上电后发现已经正常亮机了,上亮机图,无图无正相:

配置还不低,I5的板载U

有很多人会问,怎么不把供电的那地方和内存供电的开启修出来?
我在这其中也尝试去修复原来的电路了,花了几个小时去对比IO,有DELL的,有联想的,结果没办法,EC的开启供电条件都不确定,所以最后内存供电直接飞线,屏供电直接安装个保险,这个屏供电是不是被修过搞没有了还是其它原因,不得而知,没有板子对比,但外观看机器被拆过机,但板子上没看出来有动过的痕迹。

网友:
19v应该是背光的供电,显示器也没有19V的屏供电,再说没有屏供电会不显示,

网友:
我是江苏群的,你懂的,哈哈,,,,,,,,加分加分

网友:
非常想看维修细节

网友:
背光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没有人顶

网友:
正好手头有一台,向楼主学习

网友A:
为什么要回复才能看,是让大家灌水么。。。

网友:
这样度搞好了  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回复才能看,是让大家灌水么。。。

回复下都有积分的,为什么不回复

网友:
看看怎么修的

网友:
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
修这种没资料的机子要技术

网友:
听说不回复不让看,,,,

网友:
我想看个究竟

网友:
这种程序挺难找的,多谢楼主

网友:
我想看看帖子

网友:
回复看看,C16A C16S只是CPU差别吧

网友:
PP_LDO1山寨苹果版号 CEO C16AMB

网友:
楼主写得很祥细,基本功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很厉害呀,只有修这种机器才能看功底!

网友:
不回复不给看啊

网友:
暗屏的问题,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好修的,实在不行都可以改

网友:
为了防止伸手党

网友:
回复看看有什么神奇

网友:
不做伸手党!!!

网友:
这样的好帖怎么能够错过,加分鼓励,已为楼主申请精华并推荐给管理员了

网友:
加分党来也.........

网友:
这个真的要学习一下了。

网友:
听说不回复不让看

网友:
供电没满足吗? 回复看看

网友:
回复看下修了哪里

网友:
看看怎么修的。 。

网友:
没看到内容就让我回复 这不是逼我灌水吗

网友:
还没修过山寨苹果

网友:
鼓励鼓励,对山寨的苹果好奇

网友:
握草,还要回复看,是不是想让大家加分

网友:
经验呀,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回复看看,我不是灌水的

网友:
好的。大神

网友:
楼主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
厉害 谢谢楼主乐于分享经验

网友:
回复看下帖

网友:
见识一下山寨苹果

网友:
厉害 山寨的难修

网友:
想见识下山寨苹果

网友:
你不觉得好麻烦吗。。。。。。

网友:
因为想了解经过以及向高手学习

网友:
我来当伸手党了 、。

网友:
我也来看看 加分了

网友:
这个回复看结果功能不错。但大家都是认证了的不用了吧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还要答复 才能刘然啊

网友:
非得回复才让看,那就一定要看看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和你的一模一样的。不过是贴的三星的标。故障不一样。我这一通电就触发了,3秒钟掉电再开不了了。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楼主怎么修

网友:
估计是没有CPU供电

网友:
我是来看技术贴的。。。

网友:
回复下都有积分的,为什么不回复

网友(2017-06-01):
这也是高招啊

网友:
苹果假机器太多了

网友:
过来凑凑热闹先

网友:
这个BIOS我早好久就发过啊

网友:
山寨本子一般不敢接,bios和图纸都不好找啊

网友:
卡将大大地

网友:
想学习怎么修这山货来的.

网友:
这个方法逼得我只能回复  因为我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