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修复梅杰SY-H91+不跑码

楼主(2017-04-21):
                                  运气修复梅杰SY-H91+不跑码
主板板号:SY-H91+
   版本:V2.0
主板高清图:

故障现象:触发掉电,风扇转下停,需再次点开关风扇转下停,不跑码。
   实测全板供电正常,测PCIE无复位,无时钟。接下来苦逼了,找啥资料啥都没有,只有凭经验开干了,先测SYS_PWROK把,这个故障率蛮高的。
搜索下CPU供电芯片发现有个PDF。

论坛上搜到到饼哥的帖子上有这个PDF,10分大洋下载发现不一致。
猜猜哪个是PG脚那么多个脚也不好猜啊,算了,先换个IO试试把。(这个IO故障率很高,昂达H61板子经常坏)
涛声依旧。
    还是老老实实的猜SYS_PWRGD把,这个PG一般也是上拉,受控于某个三极管或者小场管,来控制时序。万用表笔扫荡到Q516发现敌情。E极电压触发瞬间有1.9V,感觉不对。
直接用镊子短接Q516  C E发现不断电了。果断一拖锡。

故障修复:
猜测Q516控制CPU散热器座下面的一个场管转换产生SYS_PWRGD。
   发个案例出来帮大伙提供点秒杀的线索,看客们随手拍砖加分吧。

 会员11450142元2022-10-30 09:21

网友:
真是要运气的

网友:
修的不错,下次碰到可以直接秒杀了

网友A:
我也还有个 这个板 一会亮 一会不亮  有空也弄弄这里看看  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还有个 这个板 一会亮 一会不亮  有空也弄弄这里看看  谢谢分享

我这片板子也是这个问题,热热这里亮了第二天返修,最后是这里导致 彻底解决

网友:
我发的哪个不一致。链接给我。我去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片板子也是这个问题,热热这里亮了第二天返修,最后是这里导致 彻底解决

我的这个板 同行丢我这里 半年了  估计同行都不要了  不稳定的板 都不想去修
等你们大神 发案例了 我再偷偷修好它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案例保存

网友C:
很好的案例,以后可以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案例,以后可以秒杀了!

加分加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个板 同行丢我这里 半年了  估计同行都不要了  不稳定的板 都不想去修
等你们大神 发案例 ...

大神你好,大神再见

网友:
H91就修了,我还没风过。呵呵!

网友D:
修的很不错,加分鼓励。梅捷也根华擎一样,好好的H81偏偏叫成H91。

网友E:
对付这种,三极管真的要好好的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修的很不错,加分鼓励。梅捷也根华擎一样,好好的H81偏偏叫成H91。

我也以为我落伍了,还有啥H91.

梅捷这种垃圾货,我从来不卖.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也以为我落伍了,还有啥H91.

梅捷这种垃圾货,我从来不卖.

华擎也这样,把H61改成H71,吧B85改成B95。我就想他咋不吧Z87改成Z97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付这种,三极管真的要好好的看看

  这么早有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华擎也这样,把H61改成H71,吧B85改成B95。我就想他咋不吧Z87改成Z97呢?

不过这款板子不像昂达 做工还行把,该保护的件都不少

网友:
修的不错,下次遇到要秒杀。

网友:
修得漂亮啊,判断故障点相当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7246

哦型号不同。你的多了Q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这款板子不像昂达 做工还行把,该保护的件都不少

那估计售价应该比昂达的那些要稍微高点,或者说梅捷更良心点,要不然利润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7246

嗯。。。。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块  等下试试你这个方法

网友:
学习学习   呵呵

chenhaolong1990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G:
用灵感去修机器,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灵感去修机器,也是一种方法

感觉很重要 呵呵

网友H:
H91都出来的,小厂生产的真能编

网友:
引用 网友H:
H91都出来的,小厂生产的真能编

梅杰搞特殊

网友I:
我也又快这板子,  掉电,   io换过 故障依旧,明天找找这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又快这板子,  掉电,   io换过 故障依旧,明天找找这三极管

加分加分。

网友:
梅捷板子坚决不用,应该是三线板子吧

网友J:
只能加3分,   我遇到台式机没有图纸的   尤其是杂牌的直接就头大了。

网友:
可以,楼主的技术精湛  经验也很丰富,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只能加3分,   我遇到台式机没有图纸的   尤其是杂牌的直接就头大了。

感谢。。。

网友K:
SYS_PWRGD是CPU供电好信号吗   18脚的VROK应该是电源好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K:
SYS_PWRGD是CPU供电好信号吗   18脚的VROK应该是电源好信号

没仔细看贴,罚你再看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仔细看贴,罚你再看一边

对了 顺便加个分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没时钟复位,要注意供电管理芯片旁的三极管了!

网友K:
18脚不是电源好信号吗

网友:
梅杰主板现在感觉比起以前的要好多了吧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给力!点个赞!!细心!有决心!1有信心!

网友:
运气是一部份主要是楼主底子也很过硬

网友:
给力,运气好的时候,果然是修板秒杀的前提啊,哈哈

网友:
我还没见过h91的板呢,这种板真的只能靠经验了。楼主很历害

网友:
秒杀 一击命中

网友:
不是运气还是实力

网友:
灌水可耻。。

网友:
引用 网友K:
18脚不是电源好信号吗

是的,引脚不一样

网友:
老司机修的很6

网友:
修简单判断故障时关键啊

网友(2017-05-31):
SYS_PWRGD是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给桥的CPU供电正常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