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4H单电池进系统桌面暗屏

楼主(2017-04-21):
机器版号:K54LY  REV:2.1    客户拿来是有显示的 ,机器是独显的216-0809000  HM65 单独用电池开机过了滚动条就暗屏了,机器正常进系统了,插上电源适配器就不会暗屏了。电池和适配器一起也不会暗屏,拔掉适配器就会暗屏,各位师傅这是什么情况,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直接插电池修屏幕供电

网友:
没遇到过,应该是供电电压有点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电池修屏幕供电

不进系统在BIOS设置界面不会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进系统在BIOS设置界面不会暗屏

在BIOS里把独显禁用再进系统试试

网友C:
感觉像是程序资料坏了

网友D:
遇到过这种情况,换屏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这种情况,换屏好了

屏幕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是程序资料坏了

刷过BIOS
还是一样

网友:
会不会是软件问题?

网友:
还有刷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