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小白第一次焊接的IO,各位大神给点意见呗,来瞧瞧

楼主(2017-04-21):
小白哈哈,学了几个月了,都是在拆机拆机拆机中度过。今天要练习焊接io,练习了一天了,最后的成功,有没有大侠说说经验啊。让各位见笑了。。。那个脚总是连在一起,对不好位。哭哭哭

网友A:
焊油加了多了点,不过焊功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B:
焊接 IO 太简单了 不过还是去修手机把  以后你会很少焊这种芯片

网友C:
熟练了都一样,都这么过来的

网友D:
先对齐脚再焊好四个角然后慢慢来

网友E:
刚开始是对准难,慢慢就会习惯了。脚连在一起,解决办法是好的焊膏,好的烙铁,合适的温度拉一下,手势也有关系,实在不行就用吸锡线吧

网友F:
先对齐IC,用锡固定好对角然后烙铁拖锡,初学者这样干,熟悉后都是风枪直接上,然后烙铁补点锡拖一圈完事

网友G:
焊多了 ,才能焊好

网友:
这个就是要多练习,。。。、

网友:
很牛了 已经

网友:
就是熟练活,自己摸索技巧,再就是工具用好点的

网友:
我下次也要练练手了,都还没焊过I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油加了多了点,不过焊功不错,支持一下

因为油少了老是多的锡烙铁带不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 IO 太简单了 不过还是去修手机把  以后你会很少焊这种芯片

大神啊,还简单。这个我都焊了半个小时,笑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熟练了都一样,都这么过来的

只能多练练了,找到感觉。6到飞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对齐脚再焊好四个角然后慢慢来

其实我是想偷懒用热风枪吹的,但是师傅说不行。主要就是连脚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开始是对准难,慢慢就会习惯了。脚连在一起,解决办法是好的焊膏,好的烙铁,合适的温度拉一下,手势也有 ...

还可以用吸锡线长见识了,受我一拜,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开始是对准难,慢慢就会习惯了。脚连在一起,解决办法是好的焊膏,好的烙铁,合适的温度拉一下,手势也有 ...

还可以用吸锡线长见识了,受我一拜,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对齐IC,用锡固定好对角然后烙铁拖锡,初学者这样干,熟悉后都是风枪直接上,然后烙铁补点锡拖一圈完事

就是,我也觉得用烙铁好麻烦,用热风枪一吹就好了,多爽。慢慢熟悉了然后就可以偷懒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焊多了 ,才能焊好

是的呢,熟能生巧嘛,话说焊这个也要很有耐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