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air 不开机

楼主(2017-04-21):
今天接到一台二修 ipad air 故障不开机。 首先接电脑能联机并刷机,报错4014屏幕无苹果显示。拆机二修很好拆,看到主板硬盘明显有拆过,拆掉硬盘继续刷机还是4014不出苹果,初步怀疑这个机器有可能是拆硬盘导致cpu虚焊,果断的拆装上盖后,不装硬盘刷机黑底白苹果出来了,进度条也出来了,然后报错40 。这个时候基本上就OK了,找了个硬盘写了个序列号装上 刷机OK了!

会员1108885 -1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A:
苹果的刷机大法真好使

网友B:
你好厉害丝皮油说干就干,

网友C:
这下好了,一不小心被妞妞同学秒杀了

网友D:
楼主工具好齐全啊。大神啊!

网友D:
技术很6,已加分!

网友:
牛逼大神啊

网友:
手工过硬啊。

网友E:
厉害,4013、4014、3014好像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刷机大法真好使

可以帮助你判断机器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厉害丝皮油说干就干,

不干不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下好了,一不小心被妞妞同学秒杀了

算是幸运的吧,装了一遍就好了,没搞出其它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工具好齐全啊。大神啊!

吃饭的家伙,没办法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技术很6,已加分!

3q,我只是小白,你们才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4013、4014、3014好像都是cpu的问题

可能性比较大,这些数字也就是参考,具体还要靠你自己查

网友G:
初步怀疑这个机器有可能是拆硬盘导致cpu虚焊

然后回焊CPU了吗 还是直接刷机?

网友G:
这个女娃有点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初步怀疑这个机器有可能是拆硬盘导致cpu虚焊

然后回焊CPU了吗 还是直接刷机?

拆装上层的,然后在刷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女娃有点厉害

不给我加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给我加分吗???

加加加  都这么说了
技术确实比我厉害  加分鼓励发精华贴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加加加  都这么说了
技术确实比我厉害  加分鼓励发精华贴

多谢多谢,维修经验而已,还要跟你们这些前辈多学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谢多谢,维修经验而已,还要跟你们这些前辈多学习呢

互相学习  你的焊工真的不错 真没有想到一个女娃能这么厉害

网友H:
独立的运存不能叫上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独立的运存不能叫上盖了!

习惯了,那要叫啥?暂存吗?

网友I:
厉害了我的姐   CPU都被你征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厉害了我的姐   CPU都被你征服了

额。。。我跟不上你的节奏了,这个运气好,没被上家整出其它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额。。。我跟不上你的节奏了,这个运气好,没被上家整出其它问题

太低调了  我都没整 过U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太低调了  我都没整 过U

下次整一个,能咋地呀

网友J:
我去,就像小孩子过家家啊。。。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去,就像小孩子过家家啊。。。厉害了我的哥

如果感觉还行,就加点分吧

网友:
是女的吗。厉害啊,给个赞

网友K:
另外妞妞你是西皮油说干就干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下次整一个,能咋地呀

能整到内裤都穿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整到内裤都穿不起啊

这太夸张了吧

网友:
膜拜啊, 我

网友:
硬盘是你老公拆掉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吃饭的家伙,没办法啊

维修几台就赚回设备钱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厉害,4013、4014、3014好像都是cpu的问题

4014上盖的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3q,我只是小白,你们才是大神

妞妞就是那么谦虚。很好。

网友:
吹得时候隔热没做好

网友:
我给你鼓励老铁

网友:
技术者硬道理

网友:
上家也是够坑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另外妞妞你是西皮油说干就干啊

为了养家糊口也是没办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4014上盖的问题多。

是的,今天又修到一个4014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几台就赚回设备钱啦。

没算过,不过应该已经回本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了养家糊口也是没办法

哈哈,大实话。

网友:
楼主心有通灵,判断准确。心理学还是有用的

网友:
大神级别的人物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是的,今天又修到一个4014

生意很火爆嘛。我去跟你混啦。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CPU虚焊比较多,主要的还是掌握温度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生意很火爆嘛。我去跟你混啦。

哪有啊,你这就别取笑我了

网友:
强哥突然出现,小女子受宠若惊啊

网友:
楼主修苹果系列的手工我是很佩服的!一切维修的前提就是手工,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