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一万个件的一路狂修:进水Y480

楼主(2017-04-21):
维修的旅程:修公共点-修待机-修显卡供电-修网卡-修CPU供电-刷BIOS

机器拿来大概看了下只是保护隔离和显卡供电芯片附近进水比较严重,其他地方都是零散的进了些。

报了价就让客户走了,但是让他走之前打好了预防针:有可能CPU和键盘会烧坏,这个要等板子修好后才能判断

客户也同意了,让我先把板子修好。

进水图片没拍,因为感觉比较好修,就直接拿去水池洗刷刷了

刷刷好了,把能见的腐蚀全更换好。测量好各大电感

发现1.05V供电的上管击穿

好嘛,上下管芯片全换掉。

上电发现,不过保护隔离。待机四个0000

测量BQ24737

6脚VIN检测的分压没有,2.7V是正常的,找到那个两个电阻,换掉PR313(VIN脚,比较容易腐蚀)

这个有了,但是待机还是0。继续测量PACIN为0

跑线找到背后的电阻PR336阻值远超10K换个5K的上去待机有了。

但是0.16A是几个意思?

待机芯片剧烫

测量阻值正常,直接换掉,待机正常了 啊  0.002A

触发,啪,电源一响,我就知道糟了:显卡供电的芯片出问题了(当时没去找新的芯片,只是把原本的芯片处理了一下就焊上去了)

仔细看可以看到VIN脚烧了,我飞个线进去。

没法只能去料板找芯片,找到个62882,焊上去通电很烫。最后还是在料盒找个新的,换上就OK了

忘了说,这个显卡供电的上管我全部换掉了

通电,0.75A左右

不跑码,测量来测量去,一不下心放在网卡上

剧烫,妈滴,网卡也坏了。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通电还是0.75A。把板子摸了个遍,都不烫

一测量,我滴个龟龟。

CPU没供电。

测量VRON有。

直接换U,这个是三代的,手头上没三代的U,用了二代的替换

CPU供电出来了。电流直上1.3A多还是不跑码

刷BIOS吧。刷了后结果也就好了呀!

最后客户要换这个普通双核的U,后面我仔细想了下,CPU应该是1.05V短路烧坏了吧。因为CPU供电是没进水的

网友:
坏这么多收多少米

网友:
价格还可以,抵得过修5台同行的

网友:
老板 烧这么多东西啊   不简单

网友A:
进水机不好修,烧这么多东西修好了,LZ流弊,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不好修,烧这么多东西修好了,LZ流弊,加分

慢慢修就修出来了啊,要有耐心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啊。修笔记本还是靠思路,不然修完几个故障还不好的话,就只剩一脸懵逼了。

网友:
修的这么辛苦 最后收了多少米 少了怎么对得住自己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你们给同行修80么?

网友:
坏这么多,修了多长时间啊 ,收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