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电压太低

楼主(2017-04-21):
这个电源是全新的,给客户装机的时候没点亮,因为找不到上级经销商了就放这了。
先打各电压的对地阻值,没有发现短路。上电,绿线有5V,紫线有5V。短接绿线,风扇转,测12V为7.16V , 5V为2.9V  ,3.3V为2.6V,电压全都很低。
打开电源外壳,

上电测整流桥交流电压217V,桥输出275V,两个大电容的电压为137V。不知道为什么交流电压才217V,我测插座的电压都是225V。桥输出275V是不 是有点低了?

7500测试电压

     短接绿线      待机
1脚       2.8V             0V
2脚       4.6V          4.6V
4脚    0V          3.2 V
8脚     1.4V         2.14V
11脚     1.4V         2.14V
12脚    13.3V        13.3 V
15脚     4.9V         4.9V

2个13009也没有短路的,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了,请师傅们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上电测整流桥交流电压217V,桥输出275V,两个大电容的电压为137V。不知道为什么交流电压才217V,我测插座的电压都是225V。桥输出275V是不 是有点低了?

网友:
高压区电压异常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这里电压低会倒置后面输出也低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这里电压低会倒置后面输出也低吗?

是的,还是主要要查看高压区的各个原件有无异常,先差一下2个滤波大电容的均压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C:
大电容匀压电阻不用查,因为两个都是137v,先电容表测下两个大电容正不正常

网友B:
查2个均压电阻都开路了, 连2个大电容都一起要换吗?

网友D:
均压电阻阻值大都在100K以上,看上图电阻不象坏了,仔细检测。

网友E:
测量一下7500的2脚的电压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均压电阻阻值大都在100K以上,看上图电阻不象坏了,仔细检测。

是没坏,这个是220K的

网友F:
不是好像是300V左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测量一下7500的2脚的电压是

2脚 开机待机都是4.6V
1脚开机2.8V 待机0V

网友G:
反馈 功率管 还有变压器

网友H:
两个电阻都开路,但电容上电压均衡且电压不够的话,说明两个电容都已经坏掉了。
上新的电容前先找两个150K~330K电阻换掉均衡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两个电阻都开路,但电容上电压均衡且电压不够的话,说明两个电容都已经坏掉了。
上新的电容前先找两个150K ...

两个分压电阻后来确认是好的,以为是150K的量程,后来再测是220K的,两个都是好的。

网友I:
输出端有没有负载电阻,有的话拆掉试试,不行就查反馈电路

网友J:
检查一下220V在被动PFC前和后面有没电压差,有就试短接,如果没有继续查到整流桥前面的电路看电压差在那里

网友:
不明白 输出电压低 是取样出了 问题 为什么要去查7500各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测整流桥交流电压217V,桥输出275V,两个大电容的电压为137V。不知道为什么交流电压才217V,我测插座的 ...

一般都是310v吗

网友K:
是指300v 整流滤波部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这里电压低会倒置后面输出也低吗?

这里电压低 一般会引起带不起负载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是的,还是主要要查看高压区的各个原件有无异常,先差一下2个滤波大电容的均压电阻是否正常。

为什么要查这些呢
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大电容匀压电阻不用查,因为两个都是137v,先电容表测下两个大电容正不正常

这里 是不是和后级负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2个均压电阻都开路了, 连2个大电容都一起要换吗?

是如何确定开路的呢 有没有拆下来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均压电阻阻值大都在100K以上,看上图电阻不象坏了,仔细检测。

这个均压电阻 要是坏的话 大电容会鼓包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量一下7500的2脚的电压是

7500 2脚是 为了确实什么问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好像是300V左右吗?

是的 一般都是310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2脚 开机待机都是4.6V
1脚开机2.8V 待机0V

测试 1脚 2脚  是为了 确实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反馈 功率管 还有变压器

功率管 还有变压器
感觉 不会引起电压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两个电阻都开路,但电容上电压均衡且电压不够的话,说明两个电容都已经坏掉了。
上新的电容前先找两个150K ...

楼主好像说均压电阻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分压电阻后来确认是好的,以为是150K的量程,后来再测是220K的,两个都是好的。

一般如果均压电阻出问题的话
大电容就会鼓包
这样的问题 长城的 ATX 300-P4 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输出端有没有负载电阻,有的话拆掉试试,不行就查反馈电路

负载电阻 出问题
一般会引起保护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检查一下220V在被动PFC前和后面有没电压差,有就试短接,如果没有继续查到整流桥前面的电路看电压差在那里

老大是说 EMI 部分有问题引起的吗

网友A:
肯定的,半桥结构就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是指300v 整流滤波部分吗

是的哦,正常的应该是310v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要查这些呢
原因是什么呢

我是怀疑均压电阻故障导致两个滤波电压异常

网友L:
应该是高压端的问题,待机电压正常就不要再查什么大电容了,主要查下两个13009的周边有没有异常9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老大是说 EMI 部分有问题引起的吗

最近上论坛经常有问题,不是进不了就是错误,你们没有碰到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肯定的,半桥结构就是这么设计的

那这电源 电压低于310v 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哦,正常的应该是310v左右

按道理 要是有问题 会炸鸡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怀疑均压电阻故障导致两个滤波电压异常

楼主两只大电容 都是137v 均压电阻正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应该是高压端的问题,待机电压正常就不要再查什么大电容了,主要查下两个13009的周边有没有异常9

是加速电路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近上论坛经常有问题,不是进不了就是错误,你们没有碰到吗?

俺这里 倒是正常的

网友:
7500开机前后的各脚电压

339 开机前后各脚电压 可以参考下

图片来自这本说 可以参考下

网友M:
你这象是过载,看看反馈取样电路吧,或者次级整流

网友N:
电源电压太低都还有输出,怎么没有保护了。还是查查找电源初级和339周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这象是过载,看看反馈取样电路吧,或者次级整流

过载 怎么没有保护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N:
电源电压太低都还有输出,怎么没有保护了。还是查查找电源初级和339周边电路。

感觉也是
可能是7500 1脚取样电阻 有变质 引起

网友O:
   感觉搞电源的都是胆大的高手,前方高能危险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K:
感觉也是
可能是7500 1脚取样电阻 有变质 引起

估计是主滤波电容容量不足引起

网友K:
引用 网友P:
估计是主滤波电容容量不足引起

这得专业的ESR 才能测出来
楼主不知道有没有代换

网友K:
引用 网友O:
感觉搞电源的都是胆大的高手,前方高能危险啊!

也不能这样说吧
都怕高压 不是都没人修了吗
小心 加小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K:
那这电源 电压低于310v 是什么情况呢

我怀疑是他的整流桥里面有一个整流二极管坏了,不导通了,导致电压下降。

网友O:
引用 网友K:
也不能这样说吧
都怕高压 不是都没人修了吗
小心 加小心

    恩恩,这是关键,感觉修主板生意没以前好了,要多方面发展啊,电源也要学习搞!

网友:
引用 网友O:
恩恩,这是关键,感觉修主板生意没以前好了,要多方面发展啊,电源也要学习搞!

行业萧条了的原因的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他的整流桥里面有一个整流二极管坏了,不导通了,导致电压下降。

我怀疑是他的整流桥里面有一个整流二极管坏了
如果是这样 有可能炸保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我怀疑是他的整流桥里面有一个整流二极管坏了
如果是这样 有可能炸保险的

不是击穿短路,是断路,当然我也只是猜测

网友Q:
我感觉高压部位没有什么问题,楼主要是有示波器建议断开供电,8脚11脚,外接个24V给PWM,然后先量下8脚,11脚波形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击穿短路,是断路,当然我也只是猜测

要是短路 可能就没有270v了 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感觉高压部位没有什么问题,楼主要是有示波器建议断开供电,8脚11脚,外接个24V给PWM,然后先量下8脚,11 ...

这个方法好 支持下 楼主可以试下

网友:
取样。推动部分的问题,高压基本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这里 是不是和后级负载有关系

看你的针状,应该是高压部分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针状,应该是高压部分

楼主不知道进展怎么样

网友:
学习一下,希望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楼主不知道进展怎么样

短接绿线,测Q1的13009的C极才76V,Q2的C极才37V,275V的电压被拉低到76V,不懂了,tl431的参考极2.43V   K极3.47V。 Q1,Q2测阻值又和坛里的阻值一样,两个推动管的阻值也一样。现从淘宝上发2个13009过来,还没到货。

网友R:
是不是你主滤波电容 失效了一个呀,用电容表量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R:
是不是你主滤波电容 失效了一个呀,用电容表量一下

电容表 不准确 得上电桥才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短接绿线,测Q1的13009的C极才76V,Q2的C极才37V,275V的电压被拉低到76V,不懂了,tl431的参考极2.43V   K ...

现在的故障现象风扇转,测12V为7.16V , 5V为2.9V  ,3.3V为2.6V,电压全都很低。

还少了 -12v PG 两个电压 是多少
测的电压是短接后空载的测试吗
短接后带载测试各个电压是多少 有无变化

上电测整流桥交流电压217V 不知道为什么交流电压才217V,我测插座的电压都是225V
交流电测试217v 感觉是正常的 和220v偏差不大

桥输出275V,两个大电容的电压为137V。桥输出275V是不 是有点低了?

麻烦点的话
可以断开310v 到主开关部分和辅助部分的线路

来确定310v 整流滤波电路是否正常

Q1,Q2测阻值又和坛里的阻值一样
现从淘宝上发2个13009过来,还没到货。

是在板测试的阻值
还是拆下测试的阻值
既然测试阻值 没问题 那两只13009 一般都没什么问题
一般出现不良的情况少

短接绿线,测Q1的13009的C极才76V,Q2的C极才37V,275V的电压被拉低到76V,不懂了,

13009的导通程度受控于 加速电路
加速电路受控于推动变压器
推动变压器受控于两只推动管的导通强弱
两只推动管被7500 8 11 输出的斩波信号 易化
涉及主开关电路  推动部分 PWM7500

tl431的参考极2.43V   K极3.47V。

是不是测试的 3.3v 部分的 TL431

两个推动管的阻值也一样。

两只推动管出问题 一般会出现不开机 开机后啸叫
说明是正常的

电源结构框图

上电,绿线有5V,紫线有5V

说明EMI 辅助部分 绿线部分正常

检查推动部分 主开关部分 稳压部分 主输出部分

一个部分 一个部分查

网友:
新人学习一下............

网友S:
引用 网友K:
现在的故障现象风扇转,测12V为7.16V , 5V为2.9V  ,3.3V为2.6V,电压全都很低。

还少了 -12v PG 两 ...

非常详细的教程,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N:
电源电压太低都还有输出,怎么没有保护了。还是查查找电源初级和339周边电路。

电源输出电压太低而没有保护有可能是基准电压也降低了,导致输出电压异常而没有保护。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这得专业的ESR 才能测出来
楼主不知道有没有代换

电容可以用电容表看得

网友:
引用 网友S:
非常详细的教程,支持,,,,,,,,,,,,,,

按也是新手
只是说下按的看法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电源输出电压太低而没有保护有可能是基准电压也降低了,导致输出电压异常而没有保护。

什么是基准电压
在那里可以测到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电容可以用电容表看得

电容表 不行的
电容只能测容量 有时候容量 正常的 也是坏的
还是得上电桥才行

网友B:
都是空载测试;
13009到货,换上还是一样,接绿线,300V那里升到80V了,以前测试的是76V,  -12V测试为-7.2V,PG一点风扇就停转然后又转,测不到具体电压。TL431测的光耦那里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都是空载测试;
13009到货,换上还是一样,接绿线,300V那里升到80V了,以前测试的是76V,  -12V测试为-7. ...

说下按的看法
现在你的思路有点乱

13009到货,换上还是一样,接绿线,300V那里升到80V了,以前测试的是76V
310V 整流滤波部分
均压电阻测过了正常
可以吧整流桥拆下来 测试是否正常
两只电容拆下来 测试 充放电过程是否 有电容表 可以测试容量是否正常

估计310V整流滤波部分是没问题的

既然换了 13009 还是一样的问题
就扫荡主开关部分  二极管 电阻
尝试代换两只加速电容50v 2.2UF

这样看主 开关部分应该有没有问题
不需要再去测 开关管C极 电压了

既然有输出 只是各路电压低
说明主开关电路 基本没问题

检查推动部分
偏执电阻等

看起来也不是推动部分问题

TL431测的光耦那里的
为什么要去测辅助部分的TL431
不太明白

是为了确定7500 12脚供电是否正常吗

-12V测试为-7.2V PG一点风扇就停转然后又转,测不到具体电压

PG 一点
测试PG 是在板子上边焊盘测试的吗
还是在电源的输出24接口测试的

空载测试 所有电压都低于正常值
但是风扇转动正常

一般来说
当后级各路输出出现某一路过压 欠压的情况
电源就会保护

这样看的话就得
重点查稳压取样部分
从7500 1脚开始跑线查取样电阻 二极管
339取样部分相关元件

感觉想修好一个电源
还是需要足够的耐心和细心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什么是基准电压
在那里可以测到

比较器需要一个基准电压作为参考,然后和取样电压进行比较,如果取样电压高于基准电压就输出高(低)电平,如果取样电压低于基准电压就输出低(高)电平,大概是这样样子的,如果大神看到了的话就见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电容表 不行的
电容只能测容量 有时候容量 正常的 也是坏的
还是得上电桥才行

淘宝上有那种晶体管测试仪,可以测电容的内阻等信息,还蛮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容表 不行的
电容只能测容量 有时候容量 正常的 也是坏的
还是得上电桥才行

确实如此,支持............

网友S:
引用 网友K:
说下按的看法
现在你的思路有点乱

修东西非常需要耐心和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需要一个基准电压作为参考,然后和取样电压进行比较,如果取样电压高于基准电压就输出高(低)电平 ...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那种晶体管测试仪,可以测电容的内阻等信息,还蛮好用的

你买了吗
用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S:
修东西非常需要耐心和细心............

最近 忙啊
都晚上上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你买了吗
用的怎么样

还没买,准备买个玩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还没买,准备买个玩下

你是不是
也对开关电源入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你是不是
也对开关电源入迷了

平常没事就修来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常没事就修来玩下

看来 猜测的没错

网友B:
交流225V过了PFC线圈就217V了,这应该不算低。
换了2个13009, 2个均压电阻取下来测是好的。
今天又换了2个200V的大电容,故障一样;
挂硬盘测电压,也是一样低,没有变;
在7500的一脚并了个150K的电阻,电压也没变。
关键的电阻都在线测了,和标的值一样,也没看到有烧的痕迹。这个电源搞死人哦,可能还是没找到地方。光耦会不会有问题?光耦3、4脚能不能短接起来?可能标的有些不对,这是对照长城电源标的。

网友B:
如果当无输出来修,应该查哪些地方,还请大神帮助。
我就是修的练技术,以前一般就是换保险、桥、大电容、和13009,还有低压输出的电容,再复杂的就修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流225V过了PFC线圈就217V了,这应该不算低。
换了2个13009, 2个均压电阻取下来测是好的。
今天又换了2 ...

交流225V过了PFC线圈就217V了,这应该不算低。换了2个13009, 2个均压电阻取下来测是好的。
今天又换了2个200V的大电容,故障一样;
挂硬盘测电压,也是一样低,没有变

说明310v 整流滤波
主开关部分
辅助部分 基本正常 没什么问题

在7500的一脚并了个150K的电阻,电压也没变。
这是不是看了 大神 雷动九天的 帖子提到这样做的呢

取样电阻部分查了吗
339部分查了吗

关键的电阻都在线测了,和标的值一样,也没看到有烧的痕迹。

像下图中
那些是关键电阻呢?

光耦会不会有问题?光耦3、4脚能不能短接起来
老是去测辅助部分 TL431已经测过了
现在测光耦是为了 去确认什么呢

辅助部分都正常了啊
难道5vSB 电压在短接后 出现异常了吗

可能标的有些不对,这是对照长城电源标的。
标这些元件是为了 做什么呢
感觉没有把板子的元件 拆一遍 在装回去
积累的东西多呢

这个电源搞死人哦,可能还是没找到地方

感觉修电源 最重要的是思路
你的思路很乱

电源是有很多部分组成的
不可能所有部分都出问题呀

像这电源 短接启动正常
各路输出电压都低于 正常值  正常情况下 会保护的呀
可是这电源没有保护

感觉首先就得查后级 稳压取样 反馈部分啊
然后PWM部分 推动部分 主开关部分 主输出部分
一个部分 一个部分查呗

加上足够的耐心加细心
一般都能找到问题

查到有怀疑的地方 就代换测试

可以去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2452-1-2.html
楼主吧电源拆了一遍  才找到问题
最后把电源  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当无输出来修,应该查哪些地方,还请大神帮助。
我就是修的练技术,以前一般就是换保险、桥、大电容、 ...

没有输出问题的
论坛可以搜索的相关帖子很多
看看这个帖子
完全分析--长城ATX300P4-PFC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digest%26digest%3D1

看这本书

网友R:
引用 网友K:
电容表 不准确 得上电桥才行

我估计跟你的整流滤波输出的电压低关系不大,问题 你还是重点测查下激历方面的电路,这一类的电路很好查呀,不是很难。。。。

网友T: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拆大电容下来测量过容量和ESR值,建议测一下先,这种电源大电容两端加起来不够300V不正常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R:
我估计跟你的整流滤波输出的电压低关系不大,问题 你还是重点测查下激历方面的电路,这一类的电路很好查 ...

激历方面的电路
就是驱动变换电路 也就是推动电路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T: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拆大电容下来测量过容量和ESR值,建议测一下先,这种电源大电容两端加起来不够300V不正常 ...

楼主两只大电容 都换过了
故障没有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楼主两只大电容 都换过了
故障没有解决

这个要先看一下没有短接绿黑线之前,也就是没有触发的情况下电压是不是就过低了,如果没有触发,电压就过低那就是高压的问题,如果没触发电压正常,触发了,电压过低那就有可能是次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先看一下没有短接绿黑线之前,也就是没有触发的情况下电压是不是就过低了,如果没有触发,电压就过 ...

看样子 这电源 310V 是没问题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K:
激历方面的电路
就是驱动变换电路 也就是推动电路吗

是呀。。。把494周围好好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R:
是呀。。。把494周围好好查一下。。

这些电路 楼主不知道查没查

网友:
494.339,817都是几毛钱一个,费这么大功夫了还不顺手换一个排除一下

网友:
学习下修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