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70 LA-6881P不出CPU电压,0.36-0.5左右电流

楼主(2017-04-21):
   下午同行送一台Y470笔记本过来,接电源电流上到0.4-0.5,估计是CPU电压没起,拆机。。。直接测试CPU供电果真是没出来,往上测几个电压都有了,1.05 ,1.5,独显0.9。接着测试CPU供电芯片主供电23脚19V OK22脚5V有,7脚开启有,难道芯片坏了,立马找来料板拆一个换上还是一样,,接着测这测那,都没发现哪里出了问题,迅维里搜索了一下类似案例都没有一个完美解决方案,断开了24脚电阻供电出来了但是还是开不了,有的说桥,有的说U,说这说那都有,其实我就想知道满足CPU供电芯片的条件除了我测的这几个还有哪些,或者有修过类似问题的哥们指点指点。

网友:
这个跟BIOS还有HM65有关系呢,看看PCH条件满足了没有吧

网友:
不出CPU供电 还有不出集显供电的都不太好整  需要细查和运气。

网友:
我觉得这个就是PCH。BIOS可能性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