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风扇转一下停一下

楼主(2017-04-21):
今天接了个戴尔N4030说是掉电,接过来拆机通电风扇转一下停了,这个正常开机都会转一下。然后就默默等着它转,摸着散热架温度一点一点上去,风扇就是不转。再等等还没掉电。。。转了转了。。。停了,然后转一下停一下。。。转一下再停反复几次就是不一直转?不散热自然就掉电了,各位有没谁修到过同样问题,不想改常转

网友A:
楼主电流跑到多少安,屏有没有点亮,请把问题说淯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流跑到多少安,屏有没有点亮,请把问题说淯楚。

额,那什么。。。风扇坏了维修经验比较少。。。见笑了

网友(2019-09-17):
风扇转一下就停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42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