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a1278 不识别 usb 这是通病吗?

楼主(2017-04-21):
别说我发的简单,因为这问题本就是很简单,却被忽略的问题刷过bios,干过南桥,还是不识别,但是插鼠标可以用

usb口 旁边的 传输信号的电感挂了,有时候读取会困难

先别急着去找那hub 啥的问题了,打一下小电感的阻值。L4610和L4600
我估摸着这机器存脏厉害造成这个原因
如果 我有灌水嫌疑,麻烦版主协助处理,服从组织一切安排。
我只是修到这里顺便发了。

网友:
2个电感集成在一起的容易出问题  鼠标能有一般就不要考虑桥

网友(2017-08-12):
怎么没有上图片呀  都是知道那两个电感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