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调节对比度有变换竖色条,最高对比度正常

楼主(2017-04-21):
真是碰上些奇葩故障,dell的机器,亮度调节完全正常,断开信号线,检测信号的方框满屏幕跑一点事没有,接上线,对比度最高没事,最低就全黑了也看不出来,然后对比度调解过程中,屏幕两条竖条跟着变来变去,某个值比较正常,某个值两个全变色,某个值其中一个变色,有时是单纯变色,有时是色条闪,这个有时指的是对比度的值跟着变化的时候,对比度不去动它,那个条也不会在变成别的,进入色温调节,单独调解红绿蓝也会变化。
板子元件全都干净完好,屏线也插拔清理好几次,能否确定是驱动板故障,确定的话,也是直接换板吧,元件全都完好,测试的话还要挨个拆下来,不该坏的,拆一遍也就该拆出毛病了。

效果如下图:

补充内容 (2017-4-24 14:36):
更新一下故障细节,用红绿蓝纯色,然后调节对比度,出现黑色带,不是固定一只黑,像是电视无信号那种雪花闪每种颜色出现黑带的对比度不一样,照片见下图,逻辑板也检查外观完好,按压各个排线也无法应。

补充内容 (2017-4-24 14:44):
照片在8楼9楼,最后一张52对比度,颜色就完全正常了,就这么两条,也没有单独控制这一条的电路,难道是主控芯片故障?

补充内容 (2017-4-25 21:43):
换了驱动板,故障依旧,郁闷了,只能从逻辑板入手了,会不会是主芯片CM2709问题?下面有gamma电压测量值

网友A:
情况用户数据  你这个非常像屏线没有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情况用户数据  你这个非常像屏线没有接好

搜了搜资料也确实很像屏线问题,可是插拔了好几遍了,金手指也挨个刮了刮,一点变化也没有,按理说没插好的话,应该换个位置花的,插线两头的接口位置,看了看也没发现开焊虚焊

网友:
大神周末休息连论坛都不来了?

网友B:
换根屏线试试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根屏线试试呢

目前手上没有,等买根试试吧,屏线问题的话,万用表能测出来吗?比如电阻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手上没有,等买根试试吧,屏线问题的话,万用表能测出来吗?比如电阻偏大?

没研究过屏线好坏的测量,我一般都会备货的

网友:
我自己又观察了一下我的照片,调节对比度的时候,调节菜单竟然正常,就好像显卡故障似的,vga接口也没有虚焊,看样真是主控出问题了?

网友D:
手上一台优派显示器也是这样,对比度调到最大或最小会好些,肤色上有色点,调对比度可移动减少,但不能全消除,某些画面还会出现黑屏现象,电源板驱动板灯板排线都试过,屏电路板也处理过,问题依旧,手触摸排线问题会加重,只好在屏线上做了点处理,不黑屏了,色点减少到最低限度,应是屏电路板抗干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上一台优派显示器也是这样,对比度调到最大或最小会好些,肤色上有色点,调对比度可移动减少,但不能全消 ...

我这个很奇怪,手压各种排线,一点效果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上一台优派显示器也是这样,对比度调到最大或最小会好些,肤色上有色点,调对比度可移动减少,但不能全消 ...

搜到一个文章,说可能是逻辑板上的gamma芯片故障,换一个就好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C:
测了一下逻辑板gamma电压,没有gamma1,只有从2-14,靠近2写的是vref不知是不是就是1,下面电压值,大家看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是不是换个cm2709主芯片就好了?
vref-12v
gma2-14
10.84v
8.99v
8.55v
8.27v
7.64v
6.43v
6.15v
4.94v
4.18v
3.76v
3.21v
1.24v
0.11v

网友E:
搞不好到头来是屏的问题,很多年前碰到过,直接放弃,便宜卖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搞不好到头来是屏的问题,很多年前碰到过,直接放弃,便宜卖出。

你指的是玻璃端的问题吗?总感觉不像,白色看着是彩条,但是单纯红绿蓝纯色调节对比度到达某个值,就会黑条雪花闪,就像某个对比度值供电不稳似的,难道是屏软排线上的cof故障?现在有左右2条,一宽一窄,总不会两个cof都挂了吧?机器使用时间也就6000多小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指的是玻璃端的问题吗?总感觉不像,白色看着是彩条,但是单纯红绿蓝纯色调节对比度到达某个值,就会黑 ...

首先你显示器能基本正常显示了,从大体上讲电源,驱动,屏线都没问题。你那只是屏的局部有问题,感觉更像干扰或屏本身部分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显示器能基本正常显示了,从大体上讲电源,驱动,屏线都没问题。你那只是屏的局部有问题,感觉更像 ...

现在我就集中检查逻辑板吧,出现两条色带总感觉不像是玻璃那边的问题,从现象雪花闪的情况看,有些像干扰,我测量的那些gamma电压值是否有异常呢?还有测量哪里可以排查下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显示器能基本正常显示了,从大体上讲电源,驱动,屏线都没问题。你那只是屏的局部有问题,感觉更像 ...

两段色条,一个在中间偏左一点1cm宽,一个右数3/8处,2mm宽,玻璃上不该这么多坏,然后软排线部分,屏上一共8个线,这两块应该不止一个排线了,中间那个色条横跨中间了,所以感觉还是在软排线连接的那个逻辑板上,就是需要有经验的师傅们给指点一下大概坏在哪个地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两段色条,一个在中间偏左一点1cm宽,一个右数3/8处,2mm宽,玻璃上不该这么多坏,然后软排线部分,屏上 ...

精神可嘉!我只想说,逻辑板也好,驱动板也好,屏线也好如果这些东西有问题,它们产生的现象一般是全屏性的,而不是你这样小小的局部,而且还要在调对比度的情况下发现,你测试所有数据都没有用的,因为一切都会是正常的,说得不好听 的,你这搞到最后都是瞎折腾。搞好了的话发个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精神可嘉!我只想说,逻辑板也好,驱动板也好,屏线也好如果这些东西有问题,它们产生的现象一般是全 ...

生命在于折腾嘛,维修是一种乐趣。
屏线接触不好的问题,之前碰见过中间偏左挺宽一段偏色,清理一下插上就好了,也不一定是全屏故障。
现在这问题就需要懂逻辑板原理的朋友帮忙指点一下了,我自己观察,发现板上8个软排线上的点,最后汇聚到一起都已一个点,也就是主芯片输出同样的信号到每个cof,这我就很不理解其中的原理了,然后同时坏两个cof的几率也基本不可能,最后只能怀疑是主芯片问题,最后还是看运气了。

网友F:
印象中修过一台这样的,不过我的是动一下排线就会有这种现象,换了排线都一样,后来将排线用锡纸包好,就OK了,不知道是不是排线太靠高压部份,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印象中修过一台这样的,不过我的是动一下排线就会有这种现象,换了排线都一样,后来将排线用锡纸包好,就OK ...

我这个排线两头都有磁环,而且怎么动他都没变化,好歹变化一下也好,我拿着强磁铁在板子上排线上倒出吸,一点反应没有

网友:
费劲把芯片焊上了,妈的故障依旧,我就真想不明白了,难道真坏了两个cof?

网友:
拆开边框,看看软排线周围都很干净完好,封胶都没有一点老化现象,压玻璃端的胶,也是没反应,哎,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大家都没辙了?检查到最后难道真是屏坏?所谓屏坏也就是cof部分出问题吧?这个屏8个cof,显示部分应该等分8份是吧?但是宽的那条是横跨中间而且偏左,两个cof能坏着这么凑巧拼接起来?

网友:
忍不住换了个排线,虽然排线质量不好,但可以排除排线问题了,哎,到底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根屏线试试呢

换屏线故障依旧

网友G:
这个是屏上的电路已经出问题了,不排除屏边上的IC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了一下逻辑板gamma电压,没有gamma1,只有从2-14,靠近2写的是vref不知是不是就是1,下面电压值,大家看 ...

这个电压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屏上的电路已经出问题了,不排除屏边上的IC问题

屏电路,就是逻辑板吧?看芯片输出信号走线,应该是给每一个cof同样的信号,也不知其中如何区分让哪一个cof工作,cof坏的话,那运气也太好了,一下子坏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