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楼主(2017-04-21):
各位大神主板你们是怎么维修的我接触了很多主板都是比较难修的而且又没有图纸,你们是怎么修的想必你们肯定有方法吧,要是有可以讲解一下咯或者有什么神奇的工具也可以讲解一下好让大家都知道咯

网友A:
三板斧啊!供电时钟复位,不行IO再南北桥
不要笑话我,我大多数板子都是这样修的
现在不比以前了
二手主板便宜没必要发过多的心思去修
除非遇到成批量的板子才用点心思去搞搞

网友:
修坂不一定要图子,图纸用于难修故障用一般是可以不用图纸的

网友:
修的多了,大部分结构都差不多,拿到板子先根据这个板子的整体芯片组,判断是什么结构,脑袋里想起该结构的大致上电时序。然后测量电压,看看有哪些电压正常,哪些没有,遇到没有的,想办法找为什么没有。就这么一个排查过程。

网友B:
三板斧:换桥 换板。换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板斧:换桥 换板。换人~~~

你这三板斧就是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板斧啊!供电时钟复位,不行IO再南北桥
不要笑话我,我大多数板子都是这样修的
现在不比以前了

说的很好,修理基本就是这样的,必须结合维修成本来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很好,修理基本就是这样的,必须结合维修成本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