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显示器一亮一灭

楼主(2017-04-21):
有没有信号接入都是一亮一灭的,亮的时候有显示,亮灭的时候有吱的响声,应该是变压器的声音吧。不确定 。
把电源板拆下来不接驱动板也有吱的响声,是有规律的,测量5V,12V都有,空载跳变只是在小数点后,换过开关管,5V,12V整流管,换过电源管理IC LD7575,灯管也换过试了,光耦也换过了
除了300V大电容,其它的电容都换了,

不知道咋带了,请高手帮助下呀。

网友:
刷程序试试,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明显的电源负载不了
检查下反馈电路,把开关管跟7575一起换了

网友:
换块电源板吧 还快点,hkc做工差了点。

网友:
带不起负载滤波不良换1394和返回光欧

网友:
我们一般换电源板的 ,方便快捷

网友:
先用假负载测电源的带载能力。
圈定故障范围。

网友:
5V跳变吗 5V电压稳定吗

网友:
灭了的时候,5v还正常吗???

网友:
谢谢大家了,昨天已经修好,
把驱动板被焊了不行,又换了300V大电容也不中,
后来从旧板子找了两个高压MOS管 4606就好了。

网友:
这种不好搞的难搞的,我们都是换板或改板,快。

网友:
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4606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