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看下宏碁E5-571G主板中PU401芯片型号,有图

楼主(2017-04-21):
板号LA-B162P PU401芯片发烫,芯片丝印RF4GB,网上搜不到资料,淘宝也找不到,有知道的吗?代用的型号也可以。

网友:
淘宝搜SYX198B(印字是RF开头,后3位不固定的),可以用SY8208B代换(印字MS开头,后3位不定)

网友:
SY8208BQNC 待机3V芯片,集成MOS的,淘宝上有的~丝印MS开头的芯片可以用~这个芯片发烫,有时是芯片坏了,有时是线性3V短路,有时是待机3V短路,先排除短路~   还有这个板子四代桥很容易坏,我这都有两片这个板了,都是四代U坏了~

网友:
这种的待机芯片 8208b 和8208c可以代换3  5V

网友:
新主板不好整啊

网友:
有图纸了,照图纸上的型号找找

网友:
一个好汉三个帮,维修大业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