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变重启,又是WAKE#惹的祸

楼主(2017-04-21):
接到一张二修板,型号为MS-7623,故障现象为关机后立刻重起。
   放上维修台通电一试,果然如此,根据以往的经验这情况多少也跟网卡有关,测PCIEB11脚(WAKE#)只有1.25V,正常应为3.3V,问题就在这儿了,用手摸网卡也不热,供电正常。拆掉网卡还是只有1.25V

是什么拉低了WAKE#?
WAK#相连的有网卡,南桥,一个接地电容C533,但主板上没有装的。

还有一个上拉电阻R376,图纸上为4.7K,实测为4.9K,电容C378也没装的,似乎都正常。

测电阻一边3.3V,另一边1.25V。从料板上找了一个472电阻装上去通电一测电压已恢复到3.3V,问题顺利解决。最后还要把网卡芯片装回去。

网友:
LZ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
很好的学习经验,赞一个

网友:
亮机图呢,楼主

网友A:
不错不错
问题是 4.7K变4.9K也在误差范围 为啥就3。3v变1.20V了呢

网友:
上拉电阻差0.2K就有这么大压降?肯定还有其他原因导致,估计会fxiu

网友B:
肯定还有隐患存在,就算是4.9K电阻有2.1V压降,说明Wake#信号拉低了,继续查找故障源。

网友C:
估计上拉电阻位置有氧化吧,毕竟在PCI-E显卡接口附近,吃灰多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上拉电阻位置有氧化吧,毕竟在PCI-E显卡接口附近,吃灰多正常。

正解,电阻两边确实氧化得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还有隐患存在,就算是4.9K电阻有2.1V压降,说明Wake#信号拉低了,继续查找故障源。

电阻氧化了,软击穿,也不是不可能——换掉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一片梅捷G41关机2秒就自动开机还修不了,还有一片忘记什么牌子关机复位等常亮不断电,谁有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问题是 4.7K变4.9K也在误差范围 为啥就3。3v变1.20V了呢

可能是在线测试的阻值吧 ,还一个可能是电阻某端与焊盘连接接触不好,表笔压上去可能接触好点就误差小了

网友:
应该不是4.7与4.9的问题,可能是你测量位置在电阻焊接的两端,与pcb线条存在虚焊,信号没有延伸线路上。

网友:
这个472与华硕的822应该是一个性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解,电阻两边确实氧化得厉害

因为我也遇到了

网友:
现在有图纸的情况下,很少拆网卡,声卡待外设了,因为重新焊回去麻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