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不开机

楼主(2017-04-22):
一台小6s丢进汽车充电然后死机了,按电源键不开机,连不上电脑,外接稳压电源没有漏电,开机白苹果重启,测试PP5V0_USB电压有5V,请教大师怎么维修啊??

网友A:
按不开机修吧,先查供电,10多路电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充电造成的    还白苹果重启    换USB控制芯片和充电管

网友C:
必杀  换usb控制管

网友:
换 USB管理芯片,车载充电器很容易搞坏手机的USB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不开机修吧,先查供电,10多路电路电压,是否正常,

这个已经开机了,你没有看主题吗,白苹果重启。电压肯定是正常的。

网友D:
主要看是什么电流了,不联机肯定usb控制管得干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看是什么电流了,不联机肯定usb控制管得干一下的。

换过usb和充电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必杀  换usb控制管

换过usb和充电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造成的    还白苹果重启    换USB控制芯片和充电管

换过usb和充电都不行,

网友:
上表看白苹果电流能跳到多少  如果能甩到1A左右不开机肯定是U2工作不正常   强制DFU不联机肯定还是充电这块的问题   该短接的短接  该打底板阻值的打阻值   这个不难修的

网友:
通常都是USB两个芯片,在打一下值,可能你焊工不行,呵呵没装好

网友:
换USB控制芯片和充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