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块钱搞了个FLUKE 189的红外联机线,跟大家分享

楼主(2017-04-22):
看图说话:

网友:
FlukeView+Forms+Version+3.6 联机软件
适用于FLUE 187 189,287 289应该也可以用吧,没试过,
https://pan.baidu.com/s/1kVFlqej
qz2y

网友:
看着很高端,我主要还是想知道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
干什么用是在电脑上显示测量值吗!

网友:
做什么用的这东西 没看懂 是用电脑当万用表用吗

网友:
简单地说,
把万用表跟电脑联机,实时传输数据,
方便在电脑上进行数据的实时显示,记录,整理,分析。。。。。。。。
FLUKE的原装数据线,要200钱以上,
自己动手,几块钱解决问题,效果完全一样,

网友:
用来做HDPC,不错的选择

网友:
用处不大,但挺实用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非常不错,可以自己搞研发了

网友:
写篇大文章,具体讲解有什么作用吧

网友A:
这个买不起太贵了 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买不起太贵了 表

FLUKE 187 189 二手1000左右,
一块表用一辈子,
也不算什么奢侈品,买不起啊。。。。。。。。。

网友:
貌似原贴无法编辑,线路优化了下,

一、PL2303 红外对管都很便宜,X宝包邮10钱都不到,除此之外,只需要2颗10K电阻,线路都是现成的,稍加改造就行,飞线都不用,
二、连接方式,A:可以像我这样用短线连接PL2303和红外板,PL2303用USB延长线连接电脑,
B:PL2303直接插针焊接红外板,顺序、脚距都相同,GND飞线,PL2303 USB延长线连接电脑,
C:PL2303直接插电脑,用足够长的4芯线连接红外板,4芯线也容易取得,废旧USB线即可。

网友:
     还以为  没灯感觉不爽呢

网友:
感觉没实际太大的用处  但是楼主的动手能力值得表扬

网友B:
万用表连接电脑,看起来挺高大尚的样子,实际使用的话不方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连接电脑,看起来挺高大尚的样子,实际使用的话不方便吧。

其实,联机只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
数据的记录,与分析,保存,
有FLUKE 18X表的朋友,可以试试,
方便不方便,有用还是没用,其实用用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