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机A1707型号,能开机但是风扇不转求图纸分析

楼主(2017-04-22):
苹果机A1707型号,能开机但是风扇不转求图纸分析
求亲们分享一下线路图, 机器是2016年生产的,

网友:
根据板号找找看

网友A:
开机是不转的,你进系统压力测试,达到八十度左右才会转

网友:
风扇坏了吧 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是不转的,你进系统压力测试,达到八十度左右才会转

达到80度左右才转那不是容易坏吗

网友:
搞定了没有呢,没有搞过

网友:
改电路可以改成常转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温度高了才转80度左右吧,上次碰见过这样的 坑死了

网友:
呆, 这机器没过保,你可以让人家保么,有问题的话。
售后都检测正常的话,你修个鸡巴

网友:
这么新 的机器 .采用第几代CPU啊

网友:
能点的亮吗?

网友:
这机子是去年新款吧?还在保就拿来了?

网友:
改个电压给它让常转

网友:
机器能点亮,就是CPU风扇不转

网友:
能电亮问题不大,进windows系统看看风扇会不会转

网友:
不放心的话,不用图纸 直接测量风扇引脚电压,所有风扇都一样的定义

网友:
正常可以改常转。。

网友:
这机子要温度起来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