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主板 反复自动上电 过流灯一闪

楼主(2017-04-22):
有一个华硕板载4代CPU X555LD主板 接电源  自动上电 稳压电源的过流灯一闪 风扇动一下
反复重启  闪的时候 3V电压也跟着跳变 打值也不短路断开3V隔离点 3V稳定 拆下3VALW转3VS的管子 3V也正常 其中3VALW待机时给CPU一个DSW VDD供电 有遇到过同样故障的 给个思路

网友:
估计是板载CPU 挂了。

网友:
现在的新机CPU和桥合一起桥一坏就得换板

网友A:
遇到过好几台了  因为南桥坏不开机 直接换板 或者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好几台了  因为南桥坏不开机 直接换板 或者报废

不是这故障吧 你的 我这是上电瞬间 过流灯闪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