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技术含量 纯属靠蒙 HP DM3

楼主(2017-04-22):
1.机器拿过来说是卡在滚动条那 不插硬盘 进PE也卡在那 同时电流定在0.8
2.拆机 上家刷过BIOS  我又刷了一遍 还是一样
3.怀疑南桥问题 换南桥 结果换了第一个 电流上到0.26 不亮了。。
4.此时有点懵 机器拿来的时候是亮的 现在搞不亮了  于是又换了一个 这回亮了 第一个芯片是假的??
5.再次上电 故障还是一样 进PE死机 怀疑外设 拆掉声卡 网卡。。
6.拆掉网卡的时候 测试能进系统了  判断是网卡坏  但我换了一个网卡还是一样
7.这个机器没图纸 只能找参考的  围着网卡脚位测试发现 1脚3.3V实测是2.56V

8.图纸不一样只能跑线 发现连接到一个小MOS管 测量G级是3.3V D级3.3v S级2.5V 再断电测量二极体值46
9.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说了

chinafix.com.cn迅维网_hpmh-41-ab4000-d00g DM3.pdf

chinafix.com.cn迅维网_HP DM3 PCB;41-AB4300-DOOG PCB;41-AB4310-C00G 英特尔独.rar

网友:
这机器  修的少  没遇见过这故障   多谢分享

网友:
好吧,表扬一下.....................................

网友:
卡机也是挺头疼的

网友:
会看图纸修机比较好

网友:
就是 有图纸修起来要方便许多

网友:
有图还好修一点儿。

网友:
发帖不易 辛苦

网友:
那你帮我加点分啊

网友:
呵呵,有时修也靠运气 呵呵

网友A:
别上来就干桥啊 万一换第二个也不亮岂不是赔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上来就干桥啊 万一换第二个也不亮岂不是赔大了

这种故障多种可能XD有啊  当时只想换试试 好就好了 不好就不好了

网友:
这个是技术加运气,加分了

网友:
楼主修的可以,学习了,以加分

网友B:
楼主修的不错 ,加分鼓励

网友:
修机靠技术,也要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的不错 ,加分鼓励

         谢谢加分

网友:
上来就干桥,我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