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note顶配版双网通,无无服务,已解决!

楼主(2017-04-22):
无信号,不管怎么刷机都刷不好,故障原因已找到,由于时用的久,玩游戏又多,发热厉害,导致cpu虚焊,我用自制土炮解决!稍后附上图!感谢迅维网大师们提供的图纸!)

网友:
小米无信号维修

网友:
小米note顶配版

原件位置

网友:
你自制的土炮还真厉害,连手机CPU都可以加焊

网友A:
伙计 请教你个问题 我的小米NOET进过水 现在情况加是 用电源加电开机 电流一直200到1A直接来回跳 以前把电池拔掉 插充电线 充电灯会一闪一闪的 按开机键就可以亮屏 但是只是到小米LOGO那里 然后反复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伙计 请教你个问题 我的小米NOET进过水 现在情况加是 用电源加电开机 电流一直200到1A直接来回跳 以前把电 ...

里面水吹干没?

网友:
现在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