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25LQ64编程器认不出,你们用的什么编程器

楼主(2017-04-22):
我用的TL866CS 编程器软件早已升级到6.5版本,可海口鑫工电子从16年1月份更新过驱动后没再更新,现在好多芯片都认不出来,现在手上又一台要刷BIOS的,GD25LQ64的芯片读不出来,想重新买个编程器又不知道买哪种,所以来问问大神们用的什么法宝

网友:
RT809F                  610P

网友:
RT809F / RT809H 可以支持

网友:
这个好像是低电压的,。。、

网友:
我用的也是TL866CS,新买的编程器,有低压芯片转接座,以前的没有

网友:
换809吧886的现在好多不支持了

网友:
809f 适合你,,有钱就上809H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个联想G50,想刷刷不了。

网友:
跟楼主一个型号的

网友:
809f是现在性价比最高的  有钱上809h

网友A:
809系列,我感觉还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9系列,我感觉还不好用!

你是说不好用吗?我还没买,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上艾科的编程器吧,软件升级终身的。

网友:
建议买809H现在有好多EC都代程序了。

网友B:
我用的编程器还是某宝上35块买的,用了两年了,液晶,台式,笔记本,8脚的芯片,还真没遇到过不识别的!还刷过一次16脚的电视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编程器还是某宝上35块买的,用了两年了,液晶,台式,笔记本,8脚的芯片,还真没遇到过不识别的!还 ...

是不是没有USB线的?

网友:
RT809H可以通吃

网友:
买希尔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