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T-UD3 狂闪

楼主(2017-04-22):
一块技嘉主板GA-MA770T-UD3上电一触发检测卡上的灯狂闪 测电压红5V跟黄12V在跳动
   求解.....

网友A:
电源坏或主板供电短路!

网友:
先测量下主板上的各大供电和各大信号,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坏或主板供电短路!

电源好的 不是短路问题 是电压跳动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好的 不是短路问题 是电压跳动不稳

电源好的那就是主板坏了啊  至于要继续查找主板的问题  那需要进一步排查啊

网友:
5    12V的对地值是多少

网友:
PS-ON是否波动

网友C:
换个 IO 旁边的 小MOS管  看看
之前 修过一个 换这个好的

网友:
测测各大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 IO 旁边的 小MOS管  看看
之前 修过一个 换这个好的

感谢啊!还真是它的问题 疏忽了

网友:
烧鸡下,,有时候看的比较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 IO 旁边的 小MOS管  看看
之前 修过一个 换这个好的

修好 就好 !
  这个故障很久前修过  也写了贴  只是后面还有其他故障 没完全修好 就没发。
所以这个故障的贴就还在草稿里尘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