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不认无线网卡反复烧电感维修

楼主(2017-04-22):
     机器:苹果
     板号:820-2879-b
     故障:不认无线网卡
     维修: 先来两张主板湿身图,这主板拿来之前是换过屏幕的,拆开之后发现无线网卡的线没插。以为捡到死鱼了,没想到维修才刚刚开始。
     插上之后当然马上通电了,开机后突然一股青烟冒起,立马断电发现一个无线的5V供电电感已经烧毁。这难道是之前他知道有问题所以没插吗?话不多说换个电感上去吧 ,这下先不着急通电,测量下电感到无线网卡座子的阻值。 实测电感的2脚阻值为0, 座子的第二脚也对地了,难道是线的问题。之前三合一的线和无线网卡都订了回来了,所以直接换根线上去测量发现不对地了,插上无线网卡又对地了。换上新的无线网卡也是一样这是什么情况啊?没办法了那我们就洗洗吧,洗过之后发现用买回来的线连客户的无线网卡可以了,但是客户自己的线和网卡连上去不行。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呢?
     没错,这根线是三合一的,后面还有个摄像头。

网友:
是摄像头短路了?

网友:
这个机器无线贵.

网友:
摄像头坏了吗

网友:
摄像头短路了?

网友:
会不会是接触不良啊。用天那水洗洗接口

网友:
裸板 试试

网友:
要是我就改个USB无线网卡在里面

网友:
把摄像头线剪了

网友:
换线可以,不就是线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