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保护隔离如何工作的呢?

楼主(2017-04-22):
请教下,这个保护隔离如何工作的呢?
看情况bq24735要acdrv升压才行啊。

网友:
是  你看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看下隔离管有没有短路 后级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充电芯片的 20脚供电,6脚 acdat

网友:
先补补基础课吧

网友:
24V以上,N沟道隔离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