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DV201 LED显示器暗屏求助

楼主(2017-04-22):
一台华硕LED显示器 ,型号DV201  显示器主板型号DX201  显示暗屏,用手电筒照屏幕,能看到图标,背光不亮,求助

接电源,指示灯亮黄色,接VGA线,指示灯亮白色,感觉正常,背光不亮,暗屏

6P接口连灯条的那跟线,我测了下,就中间的3和4线,有电压,19V,其他都没电,没思路了,求大神,解答下,怎么修?可能是哪个元件损坏

网友A:
这个是恒流板没有升压,先测下LED灯条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修恒流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恒流板没有升压,先测下LED灯条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修恒流板

LED灯条怎么测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灯条怎么测好坏?

淘宝上卖的有那种万能的LED升压板,带12种LED灯接口,可以用这种升压板点下灯条,看灯条正常不,

网友:
查驱动板左上角那个芯片的条件,排除外围,换芯片,直到修复。

网友C:
19V    没有升压  LED的要30-50V   才能点亮  查升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19V    没有升压  LED的要30-50V   才能点亮  查升压电路

怎么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9V    没有升压  LED的要30-50V   才能点亮  查升压电路

升压电路在哪里?在那个主板上吗?还是在LED灯条上?

网友:
根据升压电路部分找出 关键信号  拉一个供电 用通用恒流板 试试背光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压电路在哪里?在那个主板上吗?还是在LED灯条上?

在主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