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小时B460维修记录(从无待机到显示)

楼主(2017-04-22):
上午9点开档接到一联想B460说不开机,插电无待机,根据以往经验不是ECBIOS就是待机芯片13脚电阻腐蚀或者待机芯片16脚电容烧穿(断)DCBATOUT线路。拆机果不其然待机芯片13脚两电阻已经腐蚀,而且板层已经烂掉。给客户报价客户答应下午取机。
客户走后拆出主板,直接拆掉13脚相连的两个电阻,还是没待机,测量芯片16脚VIN无电压,仔细看下电容也已经被腐蚀,镊子轻轻碰下电容焊盘也随着脱落。通到16脚的DCBATOUT已经断线,飞线DCBATOUT到16脚通电还是无待机,刷ECBIOS,原1M芯片25LD010用500P和RT809F都刷不进去,和以前一样,直接从显示器驱动板上面拆个2M的芯片刷进去,故障一样。继续测试待机芯片条件,16脚VIN20V正常,13脚EN0无电压,难道直接拆掉13脚两个电阻不行?印象中很多台都是直接拆掉的懒得找电阻飞线。打下13脚阻值发现是11,已经短路,难道芯片也是坏的?拆掉51123,13脚阻止恢复正常。找个51125换上去通电待机3.3V和5V已经正常。但是通电电流自动从0.006——0.110无限循环。刷回原先ECBIOS程序还是一样。循环期间去测量所有电压,除了待机3.3V和5V正常外,其他电压均无。也就是说此时的循环电流不该是自动触发的循环,应该是有短路。想想有可能是铁皮壳,直接把上管铁壳换成8脚MOS管,还是一样
没办法只有挨个打阻值了,花了差不多3个小时最后才量出是U60 ISL62882的26脚LGATE2对地为3,在这时还以为是铁壳的下管内部G极和S极短路,拆了U33这铁皮还是一样,拆掉ISL62882阻值恢复正常,没找到ISL62882,直接用ISL62883代换,通电待机0.006,3.3V和5V正常,不触发,(忙了简单写,测试过程忽落,担待些)根据时序查EC至无RSMRST#,换个EC正常触发,电流0.006——0.16——1.3——1.1无显,刷SBBIOS无果,加焊显卡此机修复。图片也不发了,有客户来。此文章告诉大家的是1M的25LD010芯片很多编程器刷不进去,可以用2M的芯片代替,51123在B460上可以用51125代替,ISL62882在B460上可以直接用ISL62883代替。这几个问题也是比较多的人问过的。至于51123和ISL62882哪些机器上面不能被代用,这需要综合这些芯片在不同电路板上面的外围电路所决定,很多时候需要改变电阻。

网友:
修的累啊,。。。。。。。。

网友:
能修到这么多故障的奇葩主板

网友A:
一个主板维修成这个样子是技术能力强呢 还是其他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主板维修成这个样子是技术能力强呢 还是其他原因呢

进水板,你懂的。没耐心就是报废

网友B:
这么曲折,我看着都头晕,你修的时候也晕了吧,辛苦了
这个机器我的我的809可以刷进去的啊,你的怎么刷不进去,13脚249K电阻去掉不行的吧,

网友:
能修好就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曲折,我看着都头晕,你修的时候也晕了吧,辛苦了
这个机器我的我的809可以刷进去的啊,你的怎么刷不 ...

EC的BIOS用809能写进去,最后的校验会报错。软件更新到最新也一直是这样。我现在碰到这个BIOS基本都是换2M的写进去。有些故障多的机器只要按时序一步一步来终归能修好。只是耐心和时间而已。现在正在修一台13年的A1466,机器拿到我这来是三修,这才叫一个惨啊。面目全非。正在补EC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曲折,我看着都头晕,你修的时候也晕了吧,辛苦了
这个机器我的我的809可以刷进去的啊,你的怎么刷不 ...

还有13脚的电阻两个一起拆掉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13脚的电阻两个一起拆掉是可以的。

楼主真有耐心。已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