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00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7-04-22):
  机器可触发至1.05A.    大小写灯可切换,按开关可关机。外接内接没有反应。显卡供电0.9V. 求解

网友:
电流有没有跳变,全板电压都测一般正常吗,把内存拔掉可以关机吗,示波器测试有没有过内存,或者显卡问题,都没有问题,拆外设

网友:
显卡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