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何看懂主板电路图

楼主(2017-04-22):
新手如何看懂主板电路图

看懂主板电路图是维修人员进一步提高的一个门槛,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才行,论坛上的知识都很散乱,我把论坛上的知识归纳了一下,并结合自己看图的心得。
看图前需要准备的知识: 一、 模拟电子技术
张先生的《模拟电子技术(推荐)》的doc版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7%D7%D3%BC%BC%CA%F5

二、 数字电子技术 跟我学数字电子技术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7%D7%D3%BC%BC%CA%F5

三、 主板上各种信号说明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765-1-1.html

四、主板维修中常用到的VDD,VTT,CS等含义
VCC--为直流电压。在主板上为主供电电压或一般供电电压。例如 一般电路VCC3--+3V供电。 VCC3: 3.3V  VCC25: 2.5V   VCC333: 3.3V VCC5: 5V  VCC12: 12V
VCORE: CPU核心电压(视CPU OR 电压治具而定)
VDD--只是一个通称。普通的IC电源,可能+3V, +1.5V之类,例如数字电路正电压、门电路的供电等。
VDDQ--需要经过滤波的电源,稳定度要求比VDD更高, VSS--指供电的负极,一般是0伏电压或电压参考点 GND--地
供电电压一般都标为Vdd,Vcc VCORE--CPU核心电压。
VID--是CPU电压识别信号。以前的老主板有VID跳线,现在的一般没有,CUP工作电压就是由VID来定义。通过控制电源IC输出额定电压给CPU。
VTT--是参考电压(有VTT1.5V、VTT2.5V),针对不同型号的CPU有1.8V,1.5V,1.125.测量点在cpu插座旁边,有很多56 的排阻,就是它了。 VTT--是AGTL总线终端电压。 CS--片选 CAS--行选通 RAS--列选通

sclk--串行时钟主 A或SA--地址线 SYNC--串行同步 SDATA--串行数据
VDIMM--内存槽的电源。
5VSB--5V待机电源,待机电源是指电脑未开机,但插着外部电源,主板上有一部分供着电,可以做唤醒等作用的电。 3VSB--3V待机电源
主板有+5VSB,+3VSB, +3V,+5V,+12V,+5V_DUAL(USB)。 SB=stand by--待机。 RESET--复位 CLK--时钟
POWER_OK OR OWER_GOOD: 3.3V或5V VCC---模拟电路中的电源电压正端 GND---模拟电路中的电源电压的接地端 VDD---数字电路中的电源电压正端
VSS---数字电路中的电源电压接地端中国IT VCC:当然是主要的供电正端了 VDD:........同上........
VCC,C=circuit ,线路的意思,指连接到一个完整电路的电源输入正端,VDD,D=device,应该说是连接到元件的意思,如:指某IC的工作电压,不排除部分IC同时接VCC、VDD VSS:地、负电源端、公共点,S=series VEE:...同上...都有GND的意思
  也有这样理解的,VDD,接MOS管的D极,即漏极;VSS,接MOS管的S极,即源极,主板上IC里面太多CMOS器件了。VCC,接三极管的C极,集电极。VEE,接三极管的E极,发射极
总之,我们只需要知道那是正哪是负就可以了。在一些少见的电路(器件)中,会遇到相反的情况,就不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了
Vp_p:电压绝对幅值(V),比如,高中物理课本所讲到的正弦波,正半周和负半周的的电压绝对大小,用示波器看主板cpu电压管的波形时,我们看到的方波已经不是很标准的方波了,它在正方向有12V(比如),在负方向呢,会有0.5V的空间(估计是人为保留的),那么Vp_p=12.5V
Vp:峰值电压,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示波器就可以,如时钟波形,指波形顶点的电压值。 如果有一个标准方波信号,Vp_p=Vp,如果是一个连续正负方向的方波,Vp_p=2*Vp
Vref:有两点作用,1、数字电路,就是逻辑参考用的,如cpu、chipset、内存等上面都有Vref引入,就靠它来参考判断信号电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2、模拟电路,模拟量上控制一些功能,IO对主板电压的监测、稳压电路上的参考点等。
这是一个典型的差动放大电路,清楚的说明了VDDQ、VDD、VTT、Vref这几个电压之间的关系,在主板的数据、地址总线上有广泛的应用。
Vcore:核心电压,cpu用的,北桥也用,还有好多地方需要引入这个电压他用主
五、主板电路分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282-1-1.html
这个主板电路分析写得很好,对看电路帮助很大,不过就是稍微简单了一点。
六、主板上电时序 主板上电时序解释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F%B5%E7%CA%B1%D0%F2

MA78系列上电时序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F%B5%E7%CA%B1%D0%F2 Nvidia芯片组上电时序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F%B5%E7%CA%B1%D0%F2 ABIT 新板IX38+intel芯片组X38上电时序详解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F%B5%E7%CA%B1%D0%F2 主板上电时序图(包含IT8282M相关时序)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F%B5%E7%CA%B1%D0%F2

七、南桥信号描述 故障分析入门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1827-1-1.html 电源管理(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443-1-1.html 电源管理(二)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3553-1-1.html 电源管理(三)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3887-1-1.html

八、有了这些基础就可以开始看主板电路图了。
主板电路图很多,到底看哪一个种,主板的芯片组有Intel、Nvidia、AMD、VIA、SIS这几种,大家每一种选一个比较典型的来看,如果有条件最好是把电路图打印出来,这样对于各芯片之间的信号连接好看一些,用A4纸双面打印一般只要20几页,如果有主板就更好了,还可以边看图跑跑线路。
1.电路图的前面几页一般是电路图的目录索引、芯片组布局、全板的复位(有的还有上电时序,不过一般没标上电顺序,这个要仔细弄懂,对于维修中分析不触发、无复位很重要)、全板时钟,全板电压分部,这几部分都是很重要的。
2.主板有的芯片的引脚很多一面不能说完,所有分成几页来写,就有了Part1、Part2等,或者是PartA、PartC等,就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的意思。 3.主板上的芯片的引脚的含义在(三、 主板上各种信号说明中大多都有)。
4.芯片的引脚的名称后面的数字是连接到其它芯片的所在的页数,比如:CK_CPU_H  7表示这个引脚连接到7页上的芯片的某一个引脚,具体是哪一个引脚要去找,注意有的引脚要经过一个元器件后引脚的名称发生了变化,再接到芯片上,还有引脚上的箭头方向并不表示是信号的输出或输入。
5.注意每一页上面的英文说明。
6.对于维修来说重要的是每一个芯片的电压、时钟、复位信号、以及一些控制信号,其它信号能掌握多少算多少,你不可能把每一个信号都弄清楚,也没有必要。

贴的光彩

网友A:
嗯,当时刚开始学的时候就看的这些,哈哈哈,其实对新手来说不管多老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
新手必懂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当时刚开始学的时候就看的这些,哈哈哈,其实对新手来说不管多老还是有点用的

是的

网友:
嗯,笔记本按开关,不启动。分4种情况
1,RTC电路
2,保护隔离
3,静态电压3v/5v
4,触发电路
我有意保护隔离和静态电压3v/5v 但很多文章权限不够 没办法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