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 B75M-D3H上电不跑码不掉电维修

楼主(2017-04-22):
第一次发帖,不对之处请多多指正!主板上电不跑码不掉电,我是先测各大供电。

内存供电1.53V正常
VCC1_05_PCH供电1.1V正常
VCCSA代理总线0.94V正常
CPU_VTT供电1.05V正常
CPU供电0V不正常,然后查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
测9脚开启电压1.05V正常,测芯片供电脚,串行VID都正常就是没电压输出。突然想起本论坛的大神们说过,IO芯片上的电压检测脚电压不正常也会不出CPU供电。立马去测IO芯片126.127.128脚电压
126.128脚电压分别为2.04V.127脚12V检测电压为0V不正常,
如图正常时应该也是2V左右。赶紧把75K和15K的电阻换上后,测127脚电压有2.04V了。触发CPU供电出来了,诊断卡也跑码亮机了。

网友:
技嘉12V检测脚电压不正常大多是上电保护,不出CPU供电还没碰到过

网友:
技嘉B75主板没有碰到过没有CPU电压的。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检测电路坏引起CPU无供电!

网友:
一般检测电路有问题  都是会掉电保护的  不出CPU供电的  还真没见过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