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X550DP 按开关掉电

楼主(2017-04-22):
RT~~~~待机0.032  能自动触发到0.042 黄灯亮!这个机器再次确认待机时有3V 5V 的。维修的兄弟不用怀疑了!上电到0.042或者0.051  1.1V会出来 其实待机就有的!我按下开关电流 会变成0 又自动恢复到0.032.用示波器抓 待机3V 5V 都会掉一下!线性5V 3V 无变化。走线发现EC_RST也会跳变 。按理说这种情况是后级短路的可能性高  但是测量完所有的 发现不短  。维修VGA——VCC 0.01  最后拆了显卡芯片还是一个样子!

最后的最后追查到+3VA_EC 转上拉EC_RST 的那个电阻有轻微腐蚀 电阻变大 很轻微的 机会看不出来!估计上家处理过了!

另外这个机器独显显卡拆了  集成显卡是能亮的!就是说 独显坏了 直接拆了就行!

网友:
问题应该就是EC-RST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