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们 主板BIOS怎么自提编程

楼主(2017-04-22):
所遇到的问题就是,有个别新一点的主板程序 淘宝买不到、迅维网这里也没有的,那么遇到BIOS 程序 有没有什么方法编程  我再这里谢谢大师们

网友A:
如果是想要提取bios程序的话可以下载官网bios提取,需要学习bios分离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想要提取bios程序的话可以下载官网bios提取,需要学习bios分离合成

貌似很复杂

网友:
看似比较复杂,只要掌握了一定的技巧还是比较简单的哦

网友B:
要会BIOS的提取 合成  大法

网友:
迅维已经提供了免费的BIOS合成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会BIOS的提取 合成  大法

http://www.chinafix.com/shipin/这里有一些教程

网友:
官网去下载bios,再把原籍读取的bios一起合成

网友:
官网找找.......

网友:
这个好像 比较麻烦哦

网友:
有教程的 自己收一下

网友:
一直没合过。感觉挺复杂的

网友:
你是要修改bios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