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简单实际的硬盘修复绿块坏的

楼主(2017-04-22):
请大师们提供一下 简单修复硬盘的 谢谢

网友:
可以使用工具修复一下哈,可以使用免费的软件试一下

网友:
请教大神的高招了

网友:
绿块不好解决

网友:
低格试试呀

网友:
可用MHDD 下的 erase功能

网友:
可以低格试下,再不行,就空个区出去,不用也可以。

网友:
进DOS工具箱用MHDD修复

网友A:
用MHDD软件 ,修复也没什么用。换硬盘

网友:
用磁盘再生器进修复模式跑两次即可。不过时间可能会比较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HDD软件 ,修复也没什么用。换硬盘

感觉是有效率源和pc3000工具或许可以修复一些

网友:
低级格式化

网友:
这个修不好的

网友:
mhdd啊 绿块处理不了 红 棕色可以解决

网友:
可以使用MHDD扫描修复一下不行就低格不用我教了吧是技术员都懂

网友:
自己简单的进行低格一下

网友:
MHDD  更好的有效率源

网友:
MHDD   erase  擦除下试试,但是资料会丢失

网友:
如果在前面部分很集中,分区时把这部分隐藏掉

网友:
绿道不好弄呀。

网友:
MHDD可修复绿块,我刚刚试了的

网友:
来自: 河南
绿块不好弄,可以低格试试

网友:
擦出搞一下其他没多大用

网友:
如果扫出前面有绿快 后面没有就分区 前面空出几十个G 把系统做后面那个区 就搞定了

网友:
绿块很难修复。少亮的X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用HDDREG修复下试试

网友:
我遇到硬盘有问题直接换的

网友:
低格目前来看最好办法

网友:
目前最最强大的就是MMDD工具,其他还没发现比它还好的软件

网友:
修复了也用不了好久又出问题了 没有必要修复

网友:
现在的盘不是十年前的盘了,用MHDD擦除是没用滴!

网友:
直接低格

网友:
绿块还是普通软件不行,得PC3000 效率源

网友:
免费的软件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