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基地CF260 CF360

楼主(2017-04-22):
新手求助    基地CF260  CF360
  新手。想弄个BGA焊台。不知道基地的cf260和cf360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有用过的大神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A:
CF360我没用过,我用的就是CF260。至少对于我做台板和笔记本来说,完全够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F360我没用过,我用的就是CF260。至少对于我做台板和笔记本来说,完全够用

谢谢。如果够用那就26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如果够用那就260吧。

虽说简单,但确实好用,也皮实。

网友:
我也用的XF 260 还可以吧

网友:
260做BGA 也可以 了

网友:
入了个360,还在学习当中,有一点我觉得下风嘴振动有点大,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
我用的是卓茂的牌子   性价比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