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660显卡报12V供电错误

楼主(2017-04-22):
我就想问下有大神遇到过显卡报12v错误问题,12v是插着的,已经确认电源没有问题!

网友A:
是进BIOS之前,界面提示的吗?

网友B:
显卡会报电压错?  是主板报错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会报电压错?  是主板报错吧

主板会报电压错?  是显示器报错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进BIOS之前,界面提示的吗?

这个故障好像有,我以前碰到过,一显示就提示一串英文(未插入12v供电头),显卡有个12v插入检测电路,之前还向版主求助过,没时间研究,报废了

网友D:
这个最好有好卡对照着修,应该是12V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E:
是不是主板报错啊

网友:
开机有12V供电没有插的提示???如果是的话检查显卡12V外置供电的检测电路。

网友F:
会不会是12V电压检测线路出问题了?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会报电压错?  是显示器报错吧

你不会是逗逼吧

网友:
搞张照片上来看看,主板怎么会给显卡报错,不能理解,主板上也没有设计这个电路的监控啊。
再显卡要是很主板不是一个厂家的,那怎么会有这个联合设计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进BIOS之前,界面提示的吗?

哥们攒的机子,不知道他怎么弄的,突然地就这样了,供电都正常就是报错进不去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会报电压错?  是显示器报错吧

真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最好有好卡对照着修,应该是12V检测电路有问题

可是供电什么的都正常,我找不到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主板报错啊

不是,哥们攒的机子用了很长时间,突然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12V电压检测线路出问题了?检查一下看看。

我哥们不要了这卡,等我有时间在研究吧,什么问题,修哪了我会在说的

网友:
这个不水吧,从n年前的微机原理课程来说,显示器属于输入输出设备的。显示卡那个好检查吧

网友C:
友情提示,你如何证明你的电源就是好的,是不是你说的电源好,是带其他的平台可以带动,如果是这样。那你基本是属于电脑不大懂的人。

你根本没有提到更多的细节,比如说电源型号规格什么的,普通电源带普通的平台足够,但不一定12V的输出就足够带动,从你描述来说,你哥们的电源说不定老化了。

优先换换电源带带显示卡看看。斑竹可能让这段时间什么主板12V 5V报错先入为主了,所以第一时间反应是不是主板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故障好像有,我以前碰到过,一显示就提示一串英文(未插入12v供电头),显卡有个12v插入检测电路,之 ...

NVIDIA显卡有个检测芯片,一般先检测12V是否存在,如果外接存在,正常工作,如果没有,在提示之后,通知核心,然后保护关闭。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哥们攒的机子,不知道他怎么弄的,突然地就这样了,供电都正常就是报错进不去系统。

如果有保修,那就去保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友情提示,你如何证明你的电源就是好的,是不是你说的电源好,是带其他的平台可以带动,如果是这样。那你 ...

高端NVIDIA显卡不接外接12V供电可以亮机,但是显示器界面会提示12V电源找不到,供电电源偏低的英文提示,然后关闭,楼主的情况就是这样。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6692-1-2.html这个帖子我可以借鉴咯,嘿嘿,电影都正常的还是报错就说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端NVIDIA显卡不接外接12V供电可以亮机,但是显示器界面会提示12V电源找不到,供电电源偏低的英文提示, ...

主题帖 看一下,语焉不详的一般都是对电脑不熟悉的或者说刷分的。
你说的我知道,就是某些显示卡可以在电源未插,在bios启动的是就开始报错,一般还伴随风扇100%的运转带来的巨大噪音提示用户出错了。比如如下图

但我到现在看,楼主在帖子里根本没有反应出来,是提示电源没有插嘛还是提示供电不足。整个帖子语焉不详的
如果不是刷分的用户,那就是普通用户,只能推测可能是他朋友的电源老化,造成带不动了,换电源先排除一下是最简单的方式。
当然就如主板的5V 12V一样,可能电源的确坏也可能是主板自己误报错,主板的误报几率大,而显示卡属耗能大户,电源老化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当然也不能说显示卡就不误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题帖 看一下,语焉不详的一般都是对电脑不熟悉的或者说刷分的。
你说的我知道,就是某些显示卡可以在 ...

电源是否老化那就不清楚了,你说的这些情况也确实存在,至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问题,也只有楼主本身清楚,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去猜测性的给点合理性回答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否老化那就不清楚了,你说的这些情况也确实存在,至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问题,也只有楼主本身清楚, ...

描述的越不清楚,第三方可以给出的故障范围就越大,因为很多都不能排除,未知条件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描述的越不清楚,第三方可以给出的故障范围就越大,因为很多都不能排除,未知条件太多了。

那也没办法,毕竟人来求助,只能是问,然后给出一定的合理解释,要说真能帮多少,我想微乎其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没办法,毕竟人来求助,只能是问,然后给出一定的合理解释,要说真能帮多少,我想微乎其微。

工科出身对这些方面有种偏执性的严谨。

报错出现在什么时间段,在报错的时候有没有测试的数据,比如用表测试12V的电压,(其实这里可以说就算在ibios阶段报错,而且测试12V电压为正常范围,可以认为显示卡检测电路出问题了。但也不能排除所用电源是否存在老化情况,不同阶段负载轻重不一样的,当然不是说存在老化的电源就不能继续使用了)

总的来说,维修也是需要数据说话的,至于判断可以天马行空,就如历史学大胆推测,但要小心用数据求证。对于语焉不详的求助帖,猜测最多给个范围,具体的确是需要求助者自己知道,数据需要求助者自己采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保修,那就去保修

您有这种卡的图纸吗,不好查

网友:
都好好看看我的回复,我补充了,测量各电压均正常,而且我借鉴了一个帖子,链接已经给出在21楼,大神什么的都绕道吧,我请教不起

网友H:
那么简单的问题,一个个修得那么幸苦啥,这种12V报警,就像[郭志超] 发的个联接一样的问题,别人那个960说穿了就是掉了一个3极管,这个管一个是开关两边3。3V检测直通的,搞个电阻0欧的就可以解决,为什么这样,只是一个检测电路,一般都是跟12V转换而来的,像你这种肯定也是这种情况,你跑一下线你就能解决,我修到很多。你的显卡6P插上显卡无法识别,就是一个3,3V的检测电路有问题,先检查是否有掉件,无掉件,然后在跑6P共电处的3极管,看看是否有坏的,修到大多的显卡都是这类3极管问题,少量的电阻问题,如果说是电阻问题,一般都是核心检测 一般都是3,3V一般还是核心边上的电阻。要是有一样的卡更好修。 如果说少12V显卡一般都不会亮机,个个工作条件会全达不到不会亮机,告诉你的是一个方向,,你自己去量。别去折腾核心IC 加显存BOIS这类。问题不难,就看你会不会跑线去量,从6P接口12V开始跑线一般就是3极管那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么简单的问题,一个个修得那么幸苦啥,这种12V报警,就像[郭志超] 发的个联接一样的问题,别人那个960说 ...

师傅,我没图纸板线也没有很清楚,断线的话,用铁刷子扫不出来那个点,,,

网友:
显卡已修好,问题是图三的C69和R92,补上后亮机不报错。

网友H:
运气不错,那个地方是掉电阻了吧,反正是3,3V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运气不错,那个地方是掉电阻了吧,反正是3,3V对吧

恩呢谢谢指点

网友I:
具体位置最后一张照片上应该标一下

网友J:
我原来 有张GTX280供电是8+6的,插了双6的就有红色字符提示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具体位置最后一张照片上应该标一下

是哈,不好意思,34楼我说了图三的位置能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原来 有张GTX280供电是8+6的,插了双6的就有红色字符提示供电问题。

那就是这个故障咯,仔细查一下供电没问题就看下接地中间的走线去到那里。

网友K(2017-05-22):
这个应该是12V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
可能是虚报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应该是12V检测电路故障

已经修好,32楼

网友L(2017-07-05):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保修,那就去保修

就是修了一下,没得保修了,我也刚刚遇到一块这样的问题。同求

网友L:
同问,楼主解决了,?我也刚刚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就是修了一下,没得保修了,我也刚刚遇到一块这样的问题。同求

也是12V检测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L:
同问,楼主解决了,?我也刚刚遇到这个问题了

你可以看下32楼我给出的结果

网友K:
那就是12V回馈电路出问题了,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就是12V回馈电路出问题了,查了没有

已经修好

网友:
应该是掉件或者虚焊引起的多,还有测下那些芝麻管的工作状态看对不对!